[家电] 孩子的手持风扇坏了,只能通过usb充电使用

楼主(2020-06-26):
外表看不出明显问题,我也不会检修,大家拜托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早上刚帮邻居大妈修好一个这个。她那个是电池坏了,插着电能用拔了电不转。原装电池贼轻,我给换上了一节3.7的充电电池,重量真不是一个级别的,完美修复,还给按键上了点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上刚帮邻居大妈修好一个这个。她那个是电池坏了,插着电能用拔了电不转。原装电池贼轻,我给换上 ...

我这个电池貌似没问题,放手电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池貌似没问题,放手电能用

上维修电源

网友:
有个同款,找同事修直接换板搞定

网友:
看能不能充电?如果能正常充电但不能工作,就可能控制IC有问题了!如果不能充电说就是Q1三极管坏了

网友:
三块几包邮,换一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