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杂牌WIN平板电脑重装系统后触摸无法使用解决思路(DIGILANG DL808W)

楼主(2020-06-26):
手上有台杂牌WIN平板(牌子:DIGILANG,型号:DL808W),配置是Atom3735f,1G+32G,预装WIN10家庭版,平时挂个课,偶尔出差时编辑个文档啥的,还是完全可以应付的。从买来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因预装的是WIN10家庭版,没事就老是强制系统升级,系统变得越来越臃肿,于是决定重装WIN10。

台式机、笔记本重装系统那是完全没有啥技术难度,平板还真没装过,为了避免掉坑,提前在网上拜读了许多大神关于WIN平板装机步骤,其实也没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平板的所有驱动重装前一定要备份好,要不很难找到合适的驱动。

说干就干,于是乎在重装前按照某大神所说的,使用dism++进行了所有驱动备份,自认为万事大吉,但事实是残酷的,系统装完打驱动的时候,其他所有驱动都没问题,唯独触摸跳出错误对话框,单独重新进行二次安装后,没再报错,但出现了悲催的触摸乱跑、单点变多点的情况,卸载重新安装,还是一样。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品牌平板还可以在官网上重新下载驱动,我这杂牌根本就没地方去下载,然后就去搜索各论坛类似的情况,有出现的大部分都靠坛友上传驱动解决了,也有杂牌机一直没搞定触摸驱动的,看样问题比较棘手。没辙只能按照台式机的思路拆机观察芯片,根据芯片找驱动,主板触摸芯片是思立微GSL3676,触摸屏是HOTATOUCH  C205119A1-FPC849dr-02,但是折腾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就算找到类似的驱动,安装后触摸还是存在问题,这是要彻底歇菜的节奏呀。

准备装机不搞了,突然发现我的杂牌平板主板跟昂达V820W长得很像,于是把机器全拆,对比论坛网友的拆机图,果然,除了昂达,还有其他几个品牌类似配置的主板基本都一样,所以可以确定,很多品牌平板厂家为了省事,用的都是公版电路,芯片啥的完全一致,除了外接部分是有差异,按照这个逻辑,岂不是驱动也可以通用,于是各大品牌网站下载驱动验证,悲催的结果,触摸还是存在问题,陷入沉思中。。。。。。

既然触摸屏可以被驱动起来,证明芯片的驱动已经安装上了,只是触摸识别位置错误而已,继续泡各大论坛寻找WIN10触摸矫正的软件或方法,经过多日的查找,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芯片驱动只是触摸屏的一部分,除了这个应该还有关于触摸屏位置补偿的一个驱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用dism++备份的驱动,屏幕可以驱动起来,就是位置不对的原因所在。
分析出原因了,可是到哪去找触摸的补偿驱动呀。。。。。

既然是山寨,用的也是公版电路,那就把触摸屏换成品牌平板的型号,然后直接使用品牌平板的触摸驱动及位置补偿驱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
说干就干,根据网友的昂达V820W- V3拆机图触摸屏型号, 某宝上搜索:FPC-FC80J107-03触摸屏,找到一家合适的(特地问了触摸屏尺寸大小,避免买回来无法装机),屏加邮费一起16块,不管行不行就当交学费。

今天终于到货了,拆开一看,我擦,屏的型号怎么发成WJ910FPC V1.0了,赶紧询问淘宝店家是不是发错货了,店家回复说两个型号的触摸屏是通用的,行吧,反正也不指望退货啥的,硬着头皮搞吧。
为了防止把内屏弄坏,只能把机器全部拆开,仅剩前框部分使用电吹风给触摸屏加热,使用刀片将旧屏拆除,清理前框上面的残胶,装上新的触摸屏。
重新装机,开机,外挂鼠标键盘安装坛友给的昂达V820W-V3触摸驱动,  激动地心,颤抖的手,触摸他已经有,不易呀,终于搞定了。。。。。。。。
既然拆都拆开了,夏天也到了,顺便改下散热把,将原来塑料后盖贴的铝箔更换成厚度5oz的铜箔,以提升散热面积及效果。

总结下:WIN平板的驱动备份最好使用不同的软件多备份些,千万别再一颗树上吊死,如果驱动没了,也找不到合适的驱动,就找相似的机型,套用驱动,如果还不行,确认是公版电路的情况下更换相同的器件,以达到公用驱动的目的。

第一次发这么长的贴,排版有些乱,各位兄弟酬和着看吧,再此特别感谢数码之家坛友提供的昂达V820W- V3触摸驱动及WIN10精简版资源  @ddaniell

网友A:
开始就GHOST整个系统应该安全点?

网友B:
然后继续吃灰?这个牌子啥也干不了了,我之前的那个蓝魔i9s装了win10,一百多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就GHOST整个系统应该安全点?

就是觉得原来系统更新太多了,一开始就没做还原镜像,所以才选择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继续吃灰?这个牌子啥也干不了了,我之前的那个蓝魔i9s装了win10,一百多卖了 ...

最近突然勤奋好学起来,修好拿来挂网课了

网友:
帮同事重装系统,联想mii720重力感应驱动失效

网友C:
确实 老平板 流畅的话还会用用 否则肯定吃灰

网友:
开始做好GHOST镜像,实在不行还能还原回去。

网友D:
这平板电路和我的酷比魔方也是一样一样的,哈哈哈,买这种平板不能分品牌,那样便宜买那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平板电路和我的酷比魔方也是一样一样的,哈哈哈,买这种平板不能分品牌,那样便宜买那样就行了 ...

这个公版电路大厂小厂都在用,看来成本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 老平板 流畅的话还会用用 否则肯定吃灰

是的,不过现在win10感觉对硬件要求不是那么苛刻,就这垃圾配置上个网,看个视频也够了

网友:
至少得M3级别的吧 赛扬 凌动装W10真的太够呛了

网友:
改造成桌面小主机应该不错

网友(2021-07-21):
哥们现在驱动程序还在吗,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在的话有空给我发一下2317527303@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