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帕萨特领驭发动机故障码问题

楼主(2020-06-26):
今天糗大了。昨天晚上下雨,汽车淋了雨,早上开车发现发动机黄灯亮。但是开着没有感觉什么问题,就没有在意。以前买过一个数据线,晚上吃过饭连上笔记本电脑。读出了四个故障码。心想着反正也没啥事儿,车开着没有问题。就把故障码给清除了。结果,发动车打不着火,电瓶电压没有问题。从发动的声音上判断应该是没有喷油。哪位大佬给分析一下。现在车在地下车库也开不出来啦!

网友A:
这个打不着火与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有关

网友:
传感器测量到多少温度

楼主:
之前有故障码的时候,也就是故障灯亮的时候,打火、开起来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就是我感觉没有问题,所以我把故障码给清除了。但是清楚之后显示还有发动机故障灯。打火就打不着啦!再次连上电脑,没有读取的故障码。今天早上我把腹肌拆下来放了一会儿。重新接上负极。仪表显示盘上故障灯熄灭。再次打火,虽然不顺但是着车了。热车了有三分钟。水温表指针开始向上移动。心想应该好啦,但是关闭发动机之后再次打火又打不着了。

网友:
看故障码结合打不着火 估计ECU供电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搞好它后面的故障码可能也一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不着火与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有关

行家 捷达打不着火也是温度传感器问题

网友:
不懂汽车维修,但我感觉以后还是只在晴天开的好,要不然穿雨衣。

网友:
应该不是大毛病,不可能一下子几个部件都出问题。还是在主供电上,怀疑是30号继电器J271。参考这篇文章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27/info-277015.html

网友B(2020-08-19):
先换水温传感器看看能打着火不,检查涡轮管路和泄压阀,检查前后氧传感器,检查主继电器,估么就这几个地方。我也是07领驭,开了13年,已经成功被大众培养成修理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换水温传感器看看能打着火不,检查涡轮管路和泄压阀,检查前后氧传感器,检查主继电器,估么就这几个地方 ...

温度不对是有问题的,如果一直偏低,会浓,多喷油烧不干净,当然就排放还好,三元效能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不对是有问题的,如果一直偏低,会浓,多喷油烧不干净,当然就排放还好,三元效能低了! ...

老领驭包括老B5的温度传感器好多都存在问题,换了最好。还有前后氧时间长了,老化或者积碳都对喷油量有很大的影响,三元拆下来拿草酸泡一晚上再用清水洗干净。

网友:
你可以去爱卡的帕协看看,现在虽然人少了,但是以前那些维修保养的帖子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