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索尼笔记本SONY SVF15AA1QT,更换网卡

楼主(2020-06-26):
13年买的索尼笔记本,配置还算可以,3代i5的,前两年换了一块ssd加了一条内存,最近用发现wifi信号又差,速度也比较慢,查了下发现用的是博通BCM943142这个垃圾货,决定换一块改善改善,太贵的也舍不得换,还是选博通方案,BCM943228,双频300M,带蓝牙,同是博通方案驱动也好搞定,网卡到了就开始拆机。正面,大大的VAIO,那会vaio还没有卖掉,这好像是最后的带索尼标的vaio了

背面是一体的,把所有的螺丝拆下来就可以整体拿下

两张背后的细节图

拿下光驱位的原有硬盘,底下还有三颗螺丝,拆掉以后就拿掉后壳了,下面看一下内部细节

无线网卡在电池底下,需要拆掉电池

无线网卡已经换好

上次换的intel的SSD

上次增加的4G内存条

光驱位

这次买的无线网卡

网友(2021-01-15):
这个网卡速度如何?也打算换个同网卡,BCM943142网速太差了

网友(2021-11-18):
这个机器的cpu可以更换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