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折腾打理一台固纬的GDM-8145 四位半台表

楼主(2020-06-26):
最近总想搞一台日常用的台表玩玩,最好是4位半,位数多了看着也累,已经有一台HP3478A了,恰好在闲鱼上看到一台80块的配件表,到手检测,各个档位数字乱跳,其实原因是这个表长时间不用了,各个按键不太灵光了.    这是买前的样子,差不多就是废品站的档次,目的就是买来玩的,所以也不在意有没有故障,只看前脸比较完整

卖家的图片

开关损坏了一个,想了一个妙招,用一个木工的钉子做了个挡板,恢复了功能

这块表的运放LT1055应该是老化了,20V档和2V档很难完美校准了,只能在可调电阻上串联一个小的电阻,增加调整范围.

整理好的主板,这种封闭式的表有个好处,里面基本不用清理非常干净.

准备组装了,8145这种表90年代其实有很多仿制的,在公司里我就有一台再用,这屏蔽罩做的,比国内那些仿制的精致的多,其实固纬也是MADE IN CHINA

擦干净的前脸,还好,基本没有损伤,这种数码管的表好处是坏了随便换,不像其他VFD或者LCD的表坏了显示器或者老化非常麻烦.

用自己的土基准调整一下,由于要兼顾各个档位,没法调整到完美,等换运放再实验了 ...

最后展示一下工作台,多了一台工作表,这个表的最大好处就是二极管档的电压比较高12V,测试发光管非常方便,最遗憾的是没有蜂鸣器通断测试,有的话就完美了.

楼主:
占个楼先,后面可能有更新

补充内容 (2020-7-4 00:27):
补充一下:20V档不归零问题找到,原因为20V档的琴键开关轻微漏电,在冷机状态能达到好几V,暂时把漏电源DP2小数点断开了,没有小数点,但是不归零完全解决!

网友:
高手!哈,鉴定完毕!

楼主:
说实话,虽然工具整理的很好,经常用的也就是个手持表,不过建议大家玩就玩台表,二手的台表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A:
不一定是运放问题

网友:
玩手持表,最好有个台表做比较,二手的五位半也就一个国产手持表的价格,很划算!

网友B:
3478也可以工作在三位半或四位半模式吧?想搞一台,怕闲鱼被坑,就没搞

网友C:
我也淘了个四位半“”台表“”胜利代工的低端货哈哈好在便宜VC-8045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78也可以工作在三位半或四位半模式吧?想搞一台,怕闲鱼被坑,就没搞

3478A可以工作在3,4,5位半模式,现在闲鱼上不大好找了,主要是年份太久了,可以考虑34401了,老表主要是稳定时间比较长了,我这个要是测量mV级的电压需要预热半小时以上.完全预热1小时的话,精度和稳定度还是不错的.噪声可以<10u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淘了个四位半“”台表“”胜利代工的低端货哈哈好在便宜VC-8045马甲

其实自己工作台上用的话,手持表可以淘汰,要带出去用的话采用手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运放问题

生命在于折腾,折腾的过程也能学到不少知识,尤其是现在数字电路单片机的天下了,模拟电路能做的好的,没人了

网友:
原来是你下了手,哈哈,这表最坑的是不带响,最牛X的是ALSP自锁键,几乎没看到坏过的

楼主:
这种表网上一大堆,何必惦记我这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运放问题

与运放无关,是琴键开关轻微漏电导致,20V档的信号输入,与靠近的4.85V的DP2小数点的电压有干涉,暂时拔掉了DP2小数点,没有了4.8V的电压自然就没了漏电,现在归零完美,精度OK,以后有时间再折腾拆开开关清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运放无关,是琴键开关轻微漏电导致,20V档的信号输入,与靠近的4.85V的DP2小数点的电压有干涉,暂时拔掉了D ...

嗯,一般运放老化不是这现象,这次应该是找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一般运放老化不是这现象,这次应该是找对了

还好这种琴键开关挺好拆的,当时修理这个20V开关的时候应该顺便清洗一下

网友:
要出通知我啊。

网友(2020-08-20):
完美做工好表,羡慕死了

网友(2020-11-05):
楼主厉害,顶起来,我也有一块8145,开机有显示,但是每个档位测试都没反应,求楼主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