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接着拆修,苏泊尔CYSB50YC3C-100 的锅盖

楼主(2020-06-26):
上篇说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877&page=1&extra=#pid4930556,无法检测锅盖是否盖上,是因为磁铁处铁屑太多导致不能移动

清理以后能检测到盖锅盖了

完了还是又无法保压的问题
锅盖全貌

内部全貌

拆下的卸压阀门的样子。

正常时应该是密封圈顶到锅盖上密封的 但实际上盖上锅盖后这个部件一直处于打开状态,相当于对外一直敞开,一开锅当然漏气
而导致不能保压的直接原因,请接着往下看

这个中间部位有个弹簧压着的凸点接触的相当于开关的尼龙凸点

现在没看到
那么东西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掉进了锅盖体与把手之间的缝隙里

得拆把手

先拆这个调节压力的开关,说实在的,这新买后就没感觉出调节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调压阀门的内部

取下把手后的锅盖体

这个部件错位导致的不能保压

最后安装上后测试,有压力了,收工

网友A:
这个只适合动手能力强的玩家,不然不是打不开,就是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适合动手能力强的玩家,不然不是打不开,就是装不上

这个还好吧,不是很难拆

网友:
这类盖子比较直观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适合动手能力强的玩家,不然不是打不开,就是装不上

HotToys孩之宝figma中动玩具,适合动手能力更强的玩家,因为一颗螺丝都没有,全是类似苹果电源超声波热熔焊接外壳,需要台钳静力加压撬开。楼主的锅盖应该比进口合资盒装模型玩具相对好拆。

网友B:
锅既然修好了,那么下面该谈谈牛肉的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既然修好了,那么下面该谈谈牛肉的问题了吧?

牛肉吃完了。汤还有

网友:
感谢感谢又学习了

网友C:
不过据说卤牛肉 ,慢慢文火卤出来的,比高压锅烧出来的还要口感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据说卤牛肉 ,慢慢文火卤出来的,比高压锅烧出来的还要口感好些

家里有时间可以,可一家老小等着吃肉呢。(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时间可以,可一家老小等着吃肉呢。( ̄▽ ̄)"

是的,我家做过几回,确实慢慢烧好吃,基本要半天以上,等着吃肉要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据说卤牛肉 ,慢慢文火卤出来的,比高压锅烧出来的还要口感好些

你总爱 穿上那件 印着列侬的衬衫?那个麦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总爱 穿上那件 印着列侬的衬衫?那个麦克?

呵呵 比不上

楼主:
老哥听过这首歌?

网友:
看来这个锅盖的技术含量挺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听过这首歌?

听过 印象不是很深,没有同桌的你记忆深啊

网友(2021-09-04):
楼主,我想问一下那个装弹簧的塑料是啥啊

网友(2022-08-17):
我家的锅盖和这个是一样的,问题是上气后一直加热,压力高,不会停止加热,密封圈都换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