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即撸即摩 雷力迅无刷角磨机

楼主(2020-06-26):
冲着无刷无线,这价格撸了。
先看电池组

电池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磕了

内六角

充电保护板抹了油

芯片型号

电池组没有黏胶,轻松拿出来。

2000毫安时

电池底壳

充电器背胶一抹两个凹孔,不拆对不起自己

输出21~98V?几个意思?

长边两边各一个卡扣

芯片顶一块铁片散热,背面大面积铜片散热

431

主机

机头铝合金 很轻

走线乱如麻

金属轴承用橡胶垫缓冲

开关

电路板灌胶在一块铝合金里面 按键很硬没段落感 说是有三档速度 没实际使用没试出来 听声音只有两档

电池触点和铝合金很近很近 不怕作死时短路吗

电池触点没有绝缘

拆机头

都是金属轴承

铝合金机头感觉有点薄

强迫症绝缘

装配的把线皮也压断了 没短路真万幸

强迫症绝缘

强迫症捋顺走线

全家福

机头很轻整机重心在无刷铁芯上 工作时正好握住重心 200W功率应该差不多 电池通用容易配家用足够了 丢一边吃灰

网友:
别的牌子99的时候 撸了2套,这个牌子撸了3套,3套出门工作用。留2把家用,比单独买电池核算。挺好!

网友:
什么价格到手?

网友A:
可惜的是还是有传动损耗,要是能类似无轴传动力矩电机,设计成植保机盘式无刷电机零传动直驱结构,只需更换一对滚珠轴承大大简化保养,无需非标件伞齿配件。

网友:
78包邮那个吗?什么时候像电钻那么便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还是有传动损耗,要是能类似无轴传动力矩电机,设计成植保机盘式无刷电机零传动直驱结构,只需更换 ...

你说的那种 电机直驱  某宝是有的,但是价格很贵的。
因为这种电机转速高力矩小,需要伞齿轮降速和增加扭力。
直驱的电机 需要更大的电流,要不挨上工件就堵转了。

或者博士的打磨机也有直驱的,跟充电钻一样大小,就是没劲 适合轻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还是有传动损耗,要是能类似无轴传动力矩电机,设计成植保机盘式无刷电机零传动直驱结构,只需更换 ...

一分钱一分货 价格上去了就没有吃灰的价值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电压什么鬼

网友:
刚才问了卖家 现在78只要纸盒。没有箱子了

网友B:
我的输出轴转动的时候里面卡拉卡拉响 楼主的响吗?

网友:
我就好奇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21V 4Ah的电池不错啊

网友:
买的大焊无刷角磨声音很吵,都是齿轮碰撞声,装个木工锯片空转振得发响,220v角磨机虽然声音也很大但是听着柔顺些

网友C:
链接,买两把留着用,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输出轴转动的时候里面卡拉卡拉响 楼主的响吗?

空载会响 应该是无刷的强磁导致抖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买两把留着用,发链接

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

楼主也发个给我看看,就当买电池了

网友:
蛋疼,我也买了个,居然给装少了那个小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私你了

求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