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ORICO(奥睿科)便携蓝牙4.0适配器并试着增强信号

楼主(2020-06-26):
外观 蓝牙4.0 很迷你

撬开外壳usb接口是拔出来的 主板很迷你usb触点我搪过锡

电路板背面

元件细节 印刷天线信号范围不太大很容易被遮挡

试着改造 找一路由器天线焊上再用502固定一下

剪短一些 涂上点胶防止伤人
改造完成 试试效果还行可能也是心里作用感觉
范围大了些也不容易被遮挡而影响信号了 end

网友:
天线模式不一样吧?

网友:
蓝牙多是印版天线或是陶瓷贴片天线,还真没见过您怎么改的。

网友:
天线长度不能随便剪的吧,还有就是方向问题,这信号垂直天线方向比较强

网友:
想当然的技术是相当的强大

网友:
有没有效果啊,我前段时间就拆了,也想这么弄,但是天线和耳机都有玄学成分, 而且我担心这样搞u口供电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