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即热式热水器打造无冷水系统的探讨

楼主(2020-06-26):
如题,现在生活质量要求高,很多人的燃气热水器或者太阳能热水器距离用水口距离过远, 我想在用水终端热水管的位置  安装一个即热热水器(即热小厨宝之类的产品)这样当热水管里是冷水的时候即热小厨宝工作,当检测到进水温度高于设定温度的时候就停止加热,这样就可以让热水管路没有冷水,实现无冷水系统。
这种设计不比那些需要安装回水管的无冷水热水器节能省事太多吗?如果我理解的没错 那种热水器为了实现无冷水 需要热水在回水管里不断循环。
但是让我费解的是 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需要的厨宝产品  难道还需要我再外加个温度传感器跟继电器来控制厨宝的电源通断?  高于设定温度自动断电? 有合适的模块推荐吗?另外就是这个功能能否通过厨宝内部改造实现呢?  我目前咨询的结果是大多数厨宝的进水断电保护温度是55度  这个温度对于燃气热水器来说有点高  平时使用 没必要把温度设置的那么高啊  比如我设置燃气热水器的出水温度是45度 按照厨宝的设计  我45度的热水过来以后他还是会工作 这样就造成浪费了

网友A:
用个温度继电器模块控制小厨宝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B:
我买过一个温控插座,带个温度探头,可调温度的,感觉可以适用到你的想法里面

网友:
太阳能的话,做个循环泵

网友:
测—下打开阀几秒热水到,装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一个温控插座,带个温度探头,可调温度的,感觉可以适用到你的想法里面 ...

有链接吗? 或者是搜索什么关键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温度继电器模块控制小厨宝的电源就好了

主要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一个商家开发这样的产品

网友C(2020-12-17):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您提到的即热式热水器或者是小厨宝是串联在热水管路中么,这样的基本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不打开水龙头,热水管是静止的,您靠热水器只是加热了一小段的水,靠这一小段去热传递的话,损耗太大,所以没有可能。如果打开水龙头的话,用水端离开热水那一端还是太远,也是先要放掉一部分冷水,所以基本也只有多一路回水加一个循环泵是相对稳定的一个方案。我的表达能力有限,希望楼主理解

楼主(2021-02-26):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您提到的即热式热水器或者是小厨宝是串联在热水管路中么,这样的基本 ...

我的意思是  即热热水器可以放置在紧挨着水龙头的地方啊  不管是厨房水盆下还是洗手间水盆下 都是可以装上的啊  这样基本上等同打开水龙头立马就有即时加热的热水   等把主热水器跟水龙头之间的这段冷水加热用完了   即热热水器进水管的温度上来了 就自动关闭  这样的设计多科学 而且简单  单独埋设热水回路这事一方面老房子不好改造  另一方面泵一只循环 也不见得多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即热热水器可以放置在紧挨着水龙头的地方啊  不管是厨房水盆下还是洗手间水盆下 都是可以装 ...

即热热水器6000w, 储水热水器 2500w, 两者同时工作那十几秒, 电线受不了

网友D:
我也想这样做,我是买了即热式热水器的加热芯(有一个小水罐)打算用消毒柜里边的温度开关控制继电器关闭加热芯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这样做,我是买了即热式热水器的加热芯(有一个小水罐)打算用消毒柜里边的温度开关控制继电器关闭加 ...

哦?回头分享一下吧 什么样的发热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