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对比一下淘宝廉价电烙铁送的焊锡焊点

楼主(2020-06-26):
今年买了淘宝上的某思达的2.8元40W外热电烙铁,又买了某菱的0.8元的电烙铁平仓,想必这俩电烙铁什么水准大家也猜得到,就不多说了。这俩各送了30g和1m焊锡丝,我又从淘宝上买了某龙腾的劣质焊锡丝做个对比,有没有大神能看出来这仨哪个比较好?
如图,直接在紫铜皮上用那个2.8元的电烙铁弄的,能戳化送的那半盒松香后,依次试的。左俩是某思达的,右俩是某龙腾的,下面那个是某菱的。某菱的超细焊锡丝最先化,能戳动松香接上去就能化,另外俩这时候抵在上面都没反应,另外俩的融化温度差不多。松香的量上是某龙腾多,它和某菱都有点爆裂的迹象,溅了一点到我手上。

网友A:
你买个云锡和友邦之类就不会再碰这些垃圾锡丝了,烙铁一触糊成渣,不好用不说,价格倒比正儿八经的锡料牌子贵上不少

网友B:
基本是垃圾,不太挂得住!

网友:
你用60W都不是事。
这两款去年都整过,实测就是30W。
送的焊锡我记得用黄花调到350度才能用

网友:
可惜这块紫铜片了~~~~~

网友:
含铅太多了

网友:
莫浪费时间精力了,,,上好焊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垃圾,不太挂得住!

确实,一扣就掉,拿个某龙腾的稍好一丝,需要稍微用点力。也许是我的紫铜片上有氧化层?

网友:
在我们看来友邦也只是合格的焊锡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云锡和友邦之类就不会再碰这些垃圾锡丝了,烙铁一触糊成渣,不好用不说,价格倒比正儿八经的锡料牌子 ...

价格倒比正儿八经的锡料牌子贵上不少------我怎么不觉得,垃圾焊锡都很低价啊

网友:
怀疑便宜的额焊锡丝是不是拿过期的保险丝兑了点锡搞出来的

网友:
我朋友15元在电子城买的一卷锡,像保险丝一样还说我给他的diy白光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