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各位,冰箱的冷冻室结冰严重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26):
用了10多年的伊莱克斯冰箱,之前也有冷冻室结冰,不过不是很严重没理他,最近结冰严重,如图,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密封条不严。

网友:
门板密封条密封不好了,拆下热水浸泡后清洗,或者更换新的密封条。

网友:
密封条坏了

网友:
门的密封条,不密封了, 有空气进入,形成冷凝水然后结冰

网友:
冰箱门没关好吧,可以先把冷冻的东西放冷藏,冰箱断电,用个风扇对着冷冻猛吹,估计不到2个小时就能化完

网友:
楼上正解,建议更换密封条。如果密封完好,就是放入了含有大量水汽的东西在冷冻室

网友A:
换密封条。X宝上按品牌型号,或按尺寸找。

网友:
门漏风进去了,漏进去了结霜,门就更关不严了,死循环

网友:
密封条漏风,有空气进去,空气中水分凝结结冰,去P多多和X宝根据冰箱型号买个密封条换上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密封条。X宝上按品牌型号,或按尺寸找。

这样的冰箱,换密封条麻烦不?

楼主:
网上看了,说这个牌子的密封条不能自己换,要连门一起换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冰箱里放个灯关上看漏不漏光出来

网友:
若是门封不严,我会先塞纸测试是否有缝,再换。

网友B:
密封条的左上角和冰箱贴合处是黑的,估计没有可靠吸合有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条的左上角和冰箱贴合处是黑的,估计没有可靠吸合有缝隙

是的,我猜也是这个位置,我昨晚用电吹风吹了,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一般夏天最常见,我都用塑料刮胶板铲,然后把那冻住的抽屉拿出来冲洗一下擦干净,搞一次能坚持很久。
但也没找断根的处理方法。

网友:
应该就是密封条的问题,要么更换,要么清洗变软

网友:
密封条不严,空气水汽进去了

网友:
淘宝上按冰箱型号找相应的门封,一般就几十块钱,换上就没这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