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高压洗车机泵头

楼主(2020-06-26):
前段时间买的高压泵头,打算搞个无线洗车机,泵头基本参数,柱塞直径12MM,配套动力1kw左右,最大压力12Mpa,额定转速2800,流量6升/分
配套枪头1.2MM,带表,可调压,支持关枪停机

1,泵头外观

2,拆的时候把泵头立起来,里面有机油,这泵头已经拆过一次,把油倒出来了,油里挺多杂质,建议买这种机子的回家就拆机,更换机油

机油中这么多杂物,极易造成油封水封柱塞损坏

3,齿轮1模50齿,轴,
斜盘,平面推力轴承

4,柱塞

5,泵头盖,泵体,水封油封支撑,
油封水封容易损坏就不拆了
5

6调压阀

7,关枪停机开关

8,出水单向阀

单向阀

整体配件

网友A:
隔膜泵,我一直以为高压水泵都是齿轮泵

网友:
拆开了,能安全组回去,就算不错了!

网友B:
柱塞泵吧,单向阀没有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膜泵,我一直以为高压水泵都是齿轮泵

这种是活塞泵吧

网友:
斜盘柱塞泵,不过拆机图看的斜盘不够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柱塞泵吧,单向阀没有膜片

斜盘柱塞泵

网友C:
我有一个这样的泵头,没压力。是哪里坏了?

网友D:
都是这样的柱塞泵,洗车机便宜的都用这个,压力大, 不需要大流量

网友:
我觉得我拆完了就装不上了?或者剩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这样的柱塞泵,洗车机便宜的都用这个,压力大, 不需要大流量

4mpa压力,流量4升/分,洗车一般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这样的泵头,没压力。是哪里坏了?

一般是倒数第二图中,塑料单向阀坏了,或者有异物卡住

网友(2020-08-01):
头一回见到里面结构,能分享下怎么组装不?就是怎么改成无线的!正打算买一台,现在就是不会选 ,有几百的也有几千的,搞 不明白。

网友(2021-03-11):
楼主,你那个泵头与电机是如何连接的?
心痒痒想自己搞一个洗车机了。

网友:
折腾无刷电机搞在泵头上,只是电机和泵头连接法兰,轴连接难折腾,有车床,气保焊可能成功

网友:
楼主威武,泵头竟然这么干净。

网友:
泵头多少买的,用的啥电机

网友:
调压阀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膜泵,我一直以为高压水泵都是齿轮泵

这个应该是柱塞泵吧。

网友:
什么牌子的,质量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