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评16Wx2三色调光LED环形透镜灯板附恒流源工作电流估算方法

楼主(2020-06-26):
优惠购推荐的,拍的26W暖白的,到手16Wx2三色调光的。整体做工看着还不错。LED灯板铝基板,双环状,外径23.4mm。用了32颗2835贴片。正白、暖白各16颗,2并8串连接;用的2835贴片是2串内芯的6V高压灯珠,单颗1.0W,最大工作电流大约150mA。电源驱动采用的是带红外遥控双路OP2612S方案的非隔离三色调光LED恒流源;分正白强光、暖白强光、双色强光、双色弱光(夜灯模式)四挡。简单测试了一下,LED端强光模式工作电压48V,LED端工作电流单路强光200mA,双路强光叠加400mA;双色弱光叠加时,LED端工作电压42V,LED端工作电流30mA;66%功率使用,个人觉得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解篇

16Wx2三色调光透镜LED灯板,铝基板,双环状,外径23.4mm。用了32颗2串内芯的6V高压2835贴片,单颗1.0W,最大工作电流大约150mA。正白、暖白各16颗,2并8串连接。电源驱动采用的是带红外遥控双路OP2612S方案的非隔离三色调光LED恒流源;分正白强光、暖白强光、双色强光、双色弱光四挡。

采用的电源驱动有红外遥控功能,用的亚克力透明外壳,标称(20-40W)x2,输出电流240mA,实测单路LED端工作电流200mA(单颗100mA),双路叠加400mA,比标称低一些,有助于散热。

电源驱动采用的是带红外遥控双路OP2612S方案的非隔离三色调光LED恒流源;分正白强光、暖白强光、双色强光、双色弱光四挡输出模式。

无字8脚芯片,带红外功能。

OP2612S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电路检流电阻RS1(红黄黑银棕/2.4Ω)、R8(空,在R10的下面)、R10(3R00/3Ω),并联连接;调整阻值,可改变LED端工作电流。Iled=300/Rcs。实测单路LED端工作电流200mA(单颗100mA),双路叠加400mA;双色弱光(夜灯模式)时LED端工作电压42V,LED端工作电流30mA(单颗15mA)。

输出共正极,黄线为第一路输出负极,白线为第二路输出负极,灰线两路正极。

楼主:
二、测试篇
手上没有专用测试工具,临时搭一个简单测试平台,使用四根单股铜芯导线(线规24AWG,0.2mm2,CAT5网线即可)做一下简单处理,再加一组带XH2.54-3P插头的三芯连线组成。测试时,建议连接2块万用表,可同时测量LED端工作电压、工作电流。

四根单股铜芯导线(线规24AWG,0.2mm2,CAT5网线即可)。做一下简单处理,每根导线两头去皮,漏出5mm左右线芯即可,在两根白线中间再去掉5mm左右外皮。

带XH2.54-3P插头的三芯连线

做好连接后,开始测试灯板LED端工作电压、电流。实测强光模式LED端工作电压48V,LED端工作电流单路强光200mA(单颗100mA),双路叠加强光400mA;双色叠加弱光(夜灯模式)时,LED端工作电压42V,LED端工作电流30mA(单颗15mA)。

正白强光

暖白强光

双色强光

双色弱光。这档模式,图片看着不是很明显,实际上发光比较弱。

附一: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估算方法
使用专用恒流芯片的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比较好估算,常见的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大多可以使用公式Iled(mA)=Vref(mV)/2Rcs(Ω),Vref常见值为400mV、500mV、600mV,可通过相应规格书查找。
以上面这款带红外遥控双路OP2612S方案的非隔离三色调光LED恒流源为例;OP2612S找不到相关资料,通过实测,电路检流电阻RS1(红黄黑银棕/2.4Ω)、R10(3R00/3Ω),并联连接,并联后阻值1.33Ω;单路LED端工作电流200mA,根据公式可以推算出Vref大约为600mV。有了Vref,就很方便调整LED端工作电流(LED端工作电流的大小,决定实际功率)。Rcs=600/(2*Iled)=300/Iled,默认LED端工作电流设置为200mA(实际功率大约为21W左右);若将LED端工作电流调整为240mA,实际功率大约为24W,则将检流电阻调整为300/240=1.25Ω即可。
注: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的调整是有条件的,在一个设定的范围内调整有效,并非无限制的随意调整。另外,在调整检流电阻大小,改变LED端工作电流大小时。有OVP功能的,空载电压(决定带串联灯珠的个数)和检流电阻的大小有关,调整检流电阻大小,会改变空载电压的大小,二者反比关系,即为了减小LED端工作电流,加大检流电阻,空载电压会变小,带串联灯珠的个数减少,相应带载能力下降。

看坛友收到的26W正白款环形透镜LED灯板,是单色的。LED灯板板标2并16串,LED端电压99V,应该是用的2串内芯的6V 1W 2835贴片,单颗最大工作电流150mA。这改装板应该是最大功率32W的板子(拍的暖白款,收到双色16Wx2,最大功率32W,66%功率使用)。电源驱动采用的是BP2822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检流电阻RS1(棕橙黑银棕/1.3Ω)并RS2(1R50/1.5Ω),阻值0.696欧姆,设定LED端工作电流计算值287mA;相当于95%功率使用,即30W。估计点亮后,会比较热,建议降功率使用。BP2822网上可以找到具体资料,Iled(mA)=400(mV)/2Rcs(Ω),调整到200mA左右(66%功率使用/21W)降功率使用,Rs=200/200=1Ω,将那颗色环电阻换成3欧姆的即可。当然,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注:此方法主要针对使用专用恒流芯片的非隔离恒流源,对于使用专用恒流芯片的隔离恒流源,要考虑变压器的主次绕组匝数比,用此方法会有一定误差。

附二:改装LED灯板的功率标称
平时购买的改装LED灯板,标称功率一般指的光源的最大功率,就是LED灯板LED灯珠总和的最大功率,由光源LED灯板决定。而用功率计测试的功率,是由所配LED电源驱动实际输出功率决定,主要是由LED端工作电流决定;而LED端工作电流大小主要是由检流电阻决定,所以,平时使用LED灯板,功率大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调整检流电阻来做适当调整(LED端工作电流的调整是有条件的,在一个设定的范围内调整有效,并非无限制的随意调整,个人推荐在60%—80%之间调整)。
有的厂家标称功率,按光源标称;即按照常规的光源最大功率标称,而电源驱动并非是足功率输出,所以用功率计测试功率会有差别(一般偏小)。有的厂家标称功率,按电源驱动实际输出标称;即不是按照常规的光源最大功率标称,而是使用电源驱动输出功率标称,所以用功率计测试功率会足功率,一般大品牌使用此种标称方法。当然,也有会不良厂家既不按光源标称,也不按电源驱动实际输出标称,彻底虚标。

相关链接:
拆机更新:2.8元26w双圈透镜灯板收到,这货居然少标功率,小改驱动降温度
拆2.8元26w双圈透镜灯板,实测功率达29W

简评27Wx2三色调光LED透镜灯板

网友:
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A:
如果知道红外遥控是什么波形,应该可以用手机红外控制

网友B:
超级喜欢您的文章,三色和白色哪个好一点呢?

网友C:
学习了。这几天也是收到这货,没时间也没水平折腾。有2个问题请大虾解惑,每次开关就变1次状态,没有记忆功能?遥控器不知道如何替代?谢谢

网友:
什么手机拍的!!!很清晰啊!!!

网友D:
感谢分享资料。拍的白光的,收到后感觉做工不错。打算改成不超过15W的白光。

网友E:
分析得真仔细,偶不能再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红外遥控是什么波形,应该可以用手机红外控制

这种电源驱动应该是公版的,网上有售。具体可以咨询一下相应客服,有坛友测试遥控精灵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喜欢您的文章,三色和白色哪个好一点呢?

两款都是32W的,个人觉得三色的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这几天也是收到这货,没时间也没水平折腾。有2个问题请大虾解惑,每次开关就变1次状态,没有记忆功 ...

这种电源驱动没有记忆功能。应该是公版的,估计网上有售,具体可以咨询一下相应销售店铺客服,有坛友测试遥控精灵可用的。另外前期优惠购推荐的几款搞活动带遥控功能的改装灯板貌似用的同样遥控器,应该是通用的。另外,查看一下该店铺的同款带遥控的,应该是功能最简单的一种遥控器,可根据图查找销售店铺,向客服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析得真仔细,偶不能再撸了

这款改装灯板个人感觉还不错,标称功率是实际灯板功率的8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款都是32W的,个人觉得三色的要好一些。

那就好, 因为我已经把买的13个灯,全部自己出邮费寄回去,全部换成三色的了。

网友:
这灯不错呢,铝基板宽、带透镜,还有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资料。拍的白光的,收到后感觉做工不错。打算改成不超过15W的白光。 ...

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的调整是有条件的,在一个设定的范围内调整有效,并非无限制的随意调整。
这款标称26W环形透镜LED灯板,正白款用的2串内芯的6V 1W 2835贴片,2并16串,LED端工作电压是100V左右,改成不超过15W的白光,增大检流电阻,空载电压会减小,相应带载能力下降(带串联灯珠个数减少)。可以先测一下改后的空载电压,太小的话,会出现带不动微亮的现象。实在想改,可以通过增大检流电阻的同时,短接部分灯珠,来大幅降功率使用。个人感觉意义不大,不如直接用个低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红外遥控是什么波形,应该可以用手机红外控制

遥控精灵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的调整是有条件的,在一个设定的范围内调整有效,并非无限制的随意调整。
这款 ...

不理解厂商为啥增加成本用两颗检流电阻?难道高压灯珠电流不好调节么?

如果换成电位器,是不是可以随意调节亮度呢?

网友:
谢谢分享。。。。。质量不错,备几个放在家里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隔离恒流源LED端工作电流的调整是有条件的,在一个设定的范围内调整有效,并非无限制的随意调整。
这款 ...

感谢。能调到15W最好,不行的话,20W左右也行,不过感觉还是后面要加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