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和热水器E1报警,火焰探针设计真奇葩

楼主(2020-06-26):
家里的万和燃气热水器,从去年开始首次点火10%机会 会出现E1报警,关水阀报警停止再打开,第二次100%能打着。所以也就习惯了,使用时听到报警,关闭水阀再打开就是了。E1:未点着火或意外熄火。

最初判断热水器出口单向阀没打开,通风不好所以打不着火报警。后来查一下若是出口单向阀的话应该是E3.
最近60%的可能性第一次打不着火。(所谓第一次就是隔几个小时再用的时候)。在大当家的强大压力下,搞一搞吧。
使用时发现虽然报警,但还是会出一股热水。所以觉得应该是先点着火再熄灭的。
观察了一天,因为开了几次都没事呀。我一打开热水就从热水器底部小孔观察火苗,开了N次都不灭。
隔几个小时我就过去开一下热水,终于让我撞上了。过程就是开热水--点火--约2秒后熄火--E1报警。关水再开就正常点火了。
判断是点火针结垢,点火后燃烧那一两秒达不到正常运行的温度,所以保护,熄火。
就是这货,2014年夏天自己安装的。

E1报警和说明

拆开,面板背面

全貌

上1/3部分+中1/3部分

下1/3部分,看探针位置。

拆开后发现应该是离子探针(1根线嘛,电偶的是不是2根线?),也不是很脏。是不是那一点点脏导致探针与火焰电流传递不好,所以熄火?

计划是拆出来清理一下,但探针的位置特别奇葩。
刚开始还想没准螺丝拆掉,探针斜着能拽出来,后来试着发现螺丝刀根本就下不去,也懒得去地下室拿蛇形螺丝刀,位置太窄。
观察了一下要大拆的话,工程可就大了去了。

点火排

探针接头

灵机一动,管它有用没用,试试先
裁一条砂纸,手边这个是600#的。塞进去兜到探针上摩擦摩擦,只能摩擦到探针的底部,无所谓了,火焰也是接触的探针底部。
忘了拍照了,画了个示意图参考一下。

目前来看,应该是解决了,用了1天没出现E1报警。这奇葩的位置,探针真要出现问题可就麻烦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低只能设置到35℃,洗着感觉水稍微还是有些烫,忍了。
据说这跳线和拨码开关是管这个的,能再调低一下,没敢动。

网友A:
我家也是万和的,说实话加热速度真不行,也有可能是高层的原因。

网友:
看不到电路板了!!差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万和的,说实话加热速度真不行,也有可能是高层的原因。

高层的话可能是水压不够,我那因为水压问题,已经换成水桶加水壶燃气灶睡前烧水,早上水桶接满水,晚上对好冷热水放好水泵电源喷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层的话可能是水压不够,我那因为水压问题,已经换成水桶加水壶燃气灶睡前烧水,早上水桶接满水,晚上对 ...

水压不算小,我把热水器前面的阀门调小,让流量变小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
示意图画的不错,
用尖嘴钳应该可以把下面的螺丝取下,然后把卡子逆时针旋转一点,就可以把点火针拿出,换一个六角的螺丝,然后下次换针就比较容易了,点火针几毛钱的事,本来就是属于耗材的,直接换把,回头再氧化,也是你自己搞的

网友:
我家也是万和的,就是价格要便宜点买的,用了5年了还行,

网友:
同样故障,用了7年了,已经打磨数次了

网友C:
这种不应该是先检查气压开关么?个人经验只要是打不着火或者打着火后熄灭,百分之九十是气压开关的问题,故障码基本可以忽视,我家的万家乐邻居家的万和,每次气压开关坏的时候报的故障码都不一样

网友:
我的林内8年了,之前出现点火失败,打磨探针后好了,最近又经常出现11错误,看来又要打磨了

网友:
今天摊上见到个 万家乐的遥控器,就几个键,不会是遥控 热水器的吧?!

网友:
同故障,冷凝滴水那种,已用十年,用锉刀锉了几下解决问题

网友:
家里万和,薄膜开关换过了

网友:
跳线不是设温度的,控制器自己可以更改很多参数,网上搜一下就有

网友:
离子侦测(反馈)式的比热偶式的成本要高些,点火速度要快些。

网友:
我家里用的电热的,暂时不打算上燃气的,不好装排风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应该是先检查气压开关么?个人经验只要是打不着火或者打着火后熄灭,百分之九十是气压开关的问题,故 ...

记下了。以后同样问题处理探针不行的话,再琢磨。目前用了几天故障没有出现过。

网友:
我家最近的万和热水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拆开内部和楼主这个一模一样,网购的砂纸刚到,明天也用一样的方法试试

网友:
我家的万和直接烧断了,而且位置更难拆卸,需要把整个燃烧室拆下才能更换,没办法,我干脆用钢丝捆在边上了事,厂家的设计压根就不让你维修,不然谁还买新的

网友(2020-08-24):
我也是遇到万和E1,水压小,开始以为是水压膜坏,换了不行,后来发现水管过滤网里有脏物,清理后水压大了但还是E1,查好久发现是探针与线接触不良造成,重新插一下就行了,不用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