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人贴 SM3281双头U盘(type-a&type-c)256g mlc U盘diy翻车全记录

楼主(2020-06-26):
    算是坛子的新人、也不算是新人吧,主要是平时会刷坛子,但是没怎么签过到,没怎么说过话,默默潜水,为什么今天跑出来发帖了呢?因为积分呀,m币呀啥的不够了,所以各位大哥懂我意思吧,哈哈,顺便记录记录生活,不太会坛子的排版各位看官请见谅。今天材料终于收集齐全,开始一次diy的过程记录吧。
    之前一直再寻找3281 MLC上256G及更大容量的方法,并且达到一定的稳定、高速,以前只止步在128G(双贴64b or 单贴01t),读取250M/S,写入120M/S左右,今天搞到了可以diy 256G盘的材料,但是我也不知道速度能有多少,其实3281贴256G属实有点浪费,但是博诸君一乐,做做试验,开始今天的记录。
颗粒:

    首先颗粒采用英特尔L06B的02T ,单颗8ce,容量256GB,料号:29F02T2AOCMG2,ID:89A46432AA01

   手头其实还有29F02T2AOCMG4的正片颗粒,但是本次实验就马马虎虎用白片来搞吧。
   顺便看一下903架子上颗粒的表现如何,速度还是可以的。

29F02T2AOCMG2单贴903
主控板:
    选择的是SM3281双头U盘(type-a&type-c)的主控板,主控为3281N AB 64pin大主控,量产过程应该和3281L差不多吧(我猜的),卖家宣传说可以支持单贴8ce,拆掉type-c头可以当作普通G2板子来用,只支持单贴BGA131\152和tsop48.

按照标准流程来吧
第一步:上机使用3281量产工具双头分别测试,均能识别到主控。

第二步:颗粒上测试架看一下是否正常(上面已经测过了就不放图了)
第三步:了解相关跳线基础理论
       根据双贴3281的经验可知,3281的跳线有电压跳线R44和R43,跳线R6和R7,还有sb4和sb8等玩意,于是我在我的板子上,摸索了一番,顿时觉得兴致高昂,在仔细地摸索过后,一会就完事了。
      咳咳,其实这个板子好像没看到有r6 r7,然后有的地方也很模糊,找到r44和r43后发现默认就在3d跳线上,省去一番事,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可能sb8也是要跳的,但是没关系,先试一下不跳能不能开,不能再补回来。(所以其实我压根没改跳线)

第四步:贴闪存颗粒
既然是发帖就认真点,按正规贴法来,第一脚应该是左下角的三角处。刷上润滑油(滑稽),对准焊盘,到合适位置处,风枪开启,330度,开搞。

风枪有节奏的移动,刚开始慢慢来,后面可随意快速抖动,待到烤至金黄,非常Q弹,到一种水乳交融的舒畅位置时,让你推过一次还想推一次,推过好多次,每次都可以回归原位置时,说明焊接ok咯。这种感觉就很舒畅!记得不要吹太久,对两边都不好,可能头上的锡会化掉。

焊接后的样子:
第五步:尝试开卡
打开3281量产工具(一般都支持L06),插上U盘。

容量不对,ce也不对,不知道怎么识别的,相当不对劲,嗅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先尝试开卡

开卡卡verify cid/isp后续应该会报错,直接拔了,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可能需要跳sb8(之前贴美光卡verify报错就是sb8搞得鬼)

重新跳b8(可以直接糊一坨锡),短接后然后再次尝试。

翻车依旧,于是寻找解决办法,但是根据查的资料和热心群友们的出谋划策。有了以下猜测有待尝试。

1、8ce的量产工具需要专门的正片工具才能开
2、用黑片工具可以开出来
3、通过搜索之前的帖子看无奈大神用并联ce的方式将8ce缩为4ce开卡
目前有待探索,大神们可以出谋划策以下怎么解决,问题暂时搁置,抽空再搞。

楼主:
另外测试3281的这批主控板,好像有点问题,会遇见开卡过但是重新插就掉盘的情况,还有焊上不认id等问题,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是板子的问题还是我太菜了。。。

网友A:
试试我这个工具:

免M币通道: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bZVVuOj-BYHYa1FRH8Y3g 提取码:fim8

网友:
前几天忘了回复抽奖了,呵呵!不过真的没有必要3281撑死了也就这样了,这个02T不如直接58XT算了,体验真的相差太多了,反正我是64G是上限,128G的直接58XT,体验感觉相差太多了

网友:
我有4ce的02t,哈哈哈。这个颗粒真是被玩坏了,但是无奈方法8ce改4ce失败了,论坛04t魔改也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这个工具:

免M币通道:

3281N应该是属于3281 AB系列,和3281BB系列工具不通用。

网友(2022-09-16):
BB 主控 Dyna 工具试试吧

网友:
求大佬告诉一下怎么短接,量产了个15139-128g,也是卡在验证isp了,想不到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