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hinco DMA-710组合音响改装

楼主(2020-06-27):
十多年前的新科组合音响主板坏了,开关电源和功放都在一块板上没有坏,只是解码板坏,在x宝买了蓝牙、U盘、收音播放电路板改装。
改装的时候郁闷了,开关电源只有5V待机电压,其它12V,9V,3.5V,-24V电压都没有启动进入工作状态。(这台组合音响有点像平板电视一样插上电源插头就有5V电压进入待机状态,按开机按键其它的电压才启动工作),现在只有5V电压,没有12V功放电路不能工作,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怎样才能启动其它电压,在此感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有师傅帮忙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难道和atx电源一样?找找原机power键连接的是哪个脚,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A:
不行就加多一个手机充电器进去

网友:
学习,学习! 乐趣在于其中,而不是省钱!

网友B:
POWER脚接1K到5V看看能不能开机,估计是三极管控制的。建议改装不要破坏外观,而且这种板FM效果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加多一个手机充电器进去

现在有5v电压,没有其它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脚接1K到5V看看能不能开机,估计是三极管控制的。建议改装不要破坏外观,而且这种板FM效果极差。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