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伊莱克斯的冰箱是不是不能换密封条?

楼主(2020-06-27):
用了10多年的伊莱克斯冰箱,之前也有冷冻室结冰,不过不是很严重没理他,最近结冰严重,是不是密封条问题?网上看了,说这个牌子的密封条不能自己换,要连门一起换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太旧了 ,现在双门冰箱三位数就能买了。。。

你这个明显是漏风了,要冰块全化掉换新的密封条。。。

网友:
b站上有个办法用热水泡泡,再安起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旧了 ,现在双门冰箱三位数就能买了。。。

你这个明显是漏风了,要冰块全化掉换新的密封条。。。 ...

不知道这个牌子的能不能换密封条?

网友:
密封条与箱门根本是两个不同材质的部件,一定可以单独更换。
可以暂时取下密封条,按尺寸及形状就找到合适 的进行更换。

网友:
能取下就可以单独换!马云家的一般都能配到的!~

楼主:
问了马云家的店家,说是黏胶的,不知道操作起来麻不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马云家的店家,说是黏胶的,不知道操作起来麻不麻烦

不想动手麻烦就花钱请人。要是不想用钱就自己动手。没毛病。黏胶其实不难。不过粘错了要弄出来会很惨。

网友(2020-07-29):
某音上看到有解决这个有问题的,用吹风机热风吹

网友B:
可以换,我换过了,只不过塑料压条都老化了,拆下旧的后,门框上的压条断断续续,卡了一个月,发现不用胶水不行,但是胶水都是化工材料,你懂的,生命健康无价,果断买新冰箱去了,左右开门又大又好用又便宜。条子买25,以旧换新冰箱折价60.(除非你想要伊莱克斯当年的免检压缩机,赶紧以旧换新,不然以后可能会要你垃圾处理费,偷鸡不成蚀把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我换过了,只不过塑料压条都老化了,拆下旧的后,门框上的压条断断续续,卡了一个月,发现不用胶水 ...

您说的是伊莱克斯可以以旧换新?哪里有这个啊?

网友:
看抖音有一个修家电的修冰箱密封条(缝隙不大)把冰箱门关上 用电吹风加热密封条就会恢复,如果不行就方向垫东西修复。如果缝隙太大就拆下用热水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伊莱克斯可以以旧换新?哪里有这个啊?

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京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京东的

在京东搜索了,没看到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京东搜索了,没看到介绍。。。。。。

京东页面文案一直在改,可能搜不到了,不过大家电送货的会做回收生意,我的伊莱克斯回收了60元。我还有旧的空调,洗衣机,大屁股29寸彩电,都卖给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页面文案一直在改,可能搜不到了,不过大家电送货的会做回收生意,我的伊莱克斯回收了60元。我还有旧 ...

先回收的话,冰箱没及时到货,那么会有几天没冰箱用吧?是不是送货的人员也可以把旧冰箱回收走?

网友:
应该能换,原来家里面的一台冰箱我就自己换的密封条

网友:
晚上的时候,冰箱里放个手电,然后关灯,哪里漏光就是哪里密封不严

网友:
也可能是门下沉了或门歪了造成闪缝

网友:
用电热吹风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