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老五家的u盘量产

楼主(2020-06-27):
弄了几个u盘玩玩奈何技术不够出现了一些问题,请大佬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设置使用默认就行,不要自己选择。

网友:
不懂帮顶!这个颗粒能自己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使用默认就行,不要自己选择。

Flash显示0没法量产不知道该怎么弄一下

网友B:
老五的这个盘,无需补焊能直接量产的90%存在坏块多及各种不稳定的问题,10%能救一下勉强用,像这种识别信息不对的补焊(包括不亮灯的),注意闪存怕高温,要控制时间且不能使用热风枪,同时还要补焊到位,95%的修复概率且没什么大问题,5%补焊失败和闪存问题。

还有,你的量产工具设置不止一处错误,等其他坛友补充吧,我怕没这个耐心一步步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五的这个盘,无需补焊能直接量产的90%存在坏块多及各种不稳定的问题,10%能救一下勉强用,像这种识别信息 ...

虽然这么一大段,对于解决我的问题一点也没用上,但还是很感谢您有耐心回复这么多

网友:
我感觉芯片精灵只有闪存识别码,没显示闪存型号的是没识别出来,恭喜如坑

网友:
容量都认不出来,基本就等于die挂了

网友:
短接一下主控芯片试试,我之前的S37量产失败,也是0容量,短接后一正常了

网友:
慧荣不认容量0M基本是G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这么一大段,对于解决我的问题一点也没用上,但还是很感谢您有耐心回复这么多 ...

有用啊,就是补焊啊,这个问题你不补焊只折腾量产工具设置是量产不粗来的。

这个U盘老五卖过3次了,我第一次就买了,后续就不碰了,各种像0容量,闪存id错误,不亮灯没反应的,补焊后基本都能量产出来,但不稳定,3267ae+l06b方案的固件有bug,没折腾意义(一次大量存小文件,会随机有小文件的校验值是错误的,通俗说就是文件损坏,大量小文件只能压缩成整个文件存入,这U盘就算折腾好,也是适合存影音,车载当播放器的U盘不建议,车内高温环境很容易挂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用啊,就是补焊啊,这个问题你不补焊只折腾量产工具设置是量产不粗来的。

这个U盘老五卖过3次了,我第 ...

看颗粒怎么那个样子?手机颗粒转接的吧?啥也有人卖,啥也有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颗粒怎么那个样子?手机颗粒转接的吧?啥也有人买,啥也有人买

就是牛屎封装的闪存,非转接的,单ce的l06b闪存,3d mlc,这个当坏的卖的,主要是价格便宜的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颗粒怎么那个样子?手机颗粒转接的吧?啥也有人买,啥也有人买

不一定用没事瞎折腾弄着玩

网友D:
建议换个版本,这个版本的闪存信息没有你这个ID,或者可以手动添加一下,没预扫描通过才没显示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个版本,这个版本的闪存信息没有你这个ID,或者可以手动添加一下,没预扫描通过才没显示容量, ...

手动添加也没用,这个明显认到的ID都是错误的,硬件层面有问题。

这种情况,要么虚焊,有么闪存GG了,补焊无果的话,可以扔了。

网友:
软件版本文件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