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TDK SWS600L-24电位器作用

楼主(2020-06-27):
TDK sws600l-24里边这个电位器是调什么的?

网友A:
一般都是调整(PWM占空比 或基准电压 从而改变)电压的,可以在转动电阻旋钮时 用 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调整(PWM占空比 或基准电压 从而改变)电压的,可以在转动电阻旋钮时 用 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电压 ...

外面还有一个电位器是调电压的,里面这个拧动电流电压好像没什么变化

网友B:
一般是微调电压,条太多就不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微调电压,条太多就不灵了。

大概意思就是外面微调电压,里面微微调电压?

楼主:
把调节的这部分拆下来了,有没有大佬能看懂,下面那个是漏在外边微调电压的,上面那个要拆开外壳才能看到,里面那个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