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上系统文件固定占用的空间,PE数永不增长?

楼主(2020-06-27):
       偶然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C盘系统文件固定占用SSD空间,大部分文件从安装之日起就不会再移动,其他块不停消耗PE数量,而系统文件一个萝卜一个坑,即使把文件全部删除,再拷贝回去,依然拷贝到这些PE寿命最长的块上。很关心这个问题,请大神指教。

贴吧的帖子:
https://tieba.baidu.com/p/5741759213?red_tag=1837079146#

网友:
不会的,现在的SSD都有全局磨损机制,例如剩余块多磨损了几次或者几十次会挪动原先文件来使用原先没有磨损的区域

网友:
想多了  天天想着固态坏呢?我2012年买了一块建兴128g的ngff的SSD  到现在还在用是 期间重装了十几二十次系统   依然正常使用  现在有个512的SSD我也没拿来做系统盘  只是拿来存数据

网友:
那篇文章写的是电脑主板设置硬盘模式对硬盘的影响,现在的硬盘主控可以说自带了磨损均衡模式,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固态硬盘还是要预留一点空间这样子对寿命有好处

网友:
说的有道理,SSD确实无需考虑系统文件长期占用某个固定区域。

网友:
现在都有全局均衡算法,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