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百得14.4V马刀锯

楼主(2020-06-27):
小黄鱼入手,无电池,手头有一把百得14.4V电钻,电池通用,正好那段时间要用锯,就入手了。

楼主:
请教一下,你们平常怎么发贴的?就是顺序发图片然后加以介绍这种,用手机可以实现吗?
电锯和电钻

楼主:
看起来比威克士的电锯大多了,威克士的像玩具一样

楼主:
电锯结构比较简单可靠,电机转带偏心轮转,中间是工字钢连接锯条卡槽装置。
威克士的锯是曲线和往复两用的,两个锯的锯条不通用,3个短的是威克士的。

楼主:
电池是14.4V镍电,想换成锂电,能整成5串的吗?超压影响大不大?我的喜德盛36V电机改48V电池用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