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下,这个充电器的红线应该接哪里?

楼主(2020-06-27):
感觉好像不充电了。一个锂电池3.9v一个铁锂电池3.7,放进去充几个小时变3.6了。
打开想看看什么问题,结果红线断了。也不记得接哪里了。
请教一下红线怎么接,另外这个充电器使用上是不是铁锂电池和锂电池不能一起充?

网友:
电池夹正极线?

网友:
看一下电池极性咋标得?如果电路板上那2个接触片都标的同样极性(如+、+或-、-),那么红线就接在弹簧拉着那个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