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OPPLE小夜灯拆解,做工过得去吧

楼主(2020-06-27):
看看哦,做工过得去吧

网友:
有点坑,连个稳压管都没有

网友:
阻容的,性价比不高,安全性如何?

网友:
阻容降压的,还算可以。

网友:
亮和不亮,耗电一样。

网友:
频闪明显吗

网友:
零几年改过类似的,把小夜灯插头去掉防止被乱插,阻容电路也去掉,然后里面内置随身听锂电池,添加F5聚光灯珠和限流电阻,改一个随身手电,做好充电孔,当初用质量好点的万能充给手电充满电。

网友:
内部十分简单,不知道耐用否

网友:
外壳开模费用挺贵的吧

网友(2020-10-01):
稳压管也不舍得弄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