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菱塔扇加装遥控

楼主(2020-06-27):
电扇一般一到两年就必须进行维护,拆卸清洗扇叶,给电机加油。不然电机阻力越来越大,风力越来越小。而常见风扇里面,塔扇除了占地小,真的没啥优点。风力小,拆卸难,清洗麻烦。真的不建议购买。以前不懂,买了台,后悔也没用。昨天拆了清洗,顺便加套遥控板进去。

网友A:
前个月拆过艾美特塔扇,一样非常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个月拆过艾美特塔扇,一样非常难拆

塔扇除了占地小真没啥优点,而且现在空气循环扇体积和塔扇也差不多,风力却比塔扇大多了。塔扇应该被淘汰了

网友:
刚出来时,时髦,贵

网友B:
最近我反而搞上了塔扇,原来风量不大,是因为转速太慢,所以我都改成直流无刷电机了。
改了后,最大30W的功率,风量比原来大好几倍。
只要10W左右就能达到原电机最大转速时的风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反而搞上了塔扇,原来风量不大,是因为转速太慢,所以我都改成直流无刷电机了。
改了后,最大30W的功 ...

我本来也想改的,后来一看现在的美蓓亚电机几乎比原来价格翻一倍,还是等等吧。你用的什么牌子电机

网友:
之前买过塔扇,外壳塑料薄,扇叶没平衡,产生共振,声音大,直接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本来也想改的,后来一看现在的美蓓亚电机几乎比原来价格翻一倍,还是等等吧。你用的什么牌子电机 ...

知道得迟了,没赶上尼得科,上了美蓓亚的车,10多块的时候入手了8个,现在还有4个存货。
为了改风扇,还专门买了个20MM的开孔钻着。
不过估计不久后剩下这4个也能用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得迟了,没赶上尼得科,上了美蓓亚的车,10多块的时候入手了8个,现在还有4个存货。
为了改风扇,还 ...

美蓓亚电机现在全网都是38,好像去年我看是22,最早看是10多块,现在是一点性价比都没有。我618买了台先锋直流无刷的才124

网友:
原来电机15-20元,,现在多要40往上了,,玩不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蓓亚电机现在全网都是38,好像去年我看是22,最早看是10多块,现在是一点性价比都没有。我618买了台先 ...

尼得科才是最有性价比的,因为可以直接用电压调速。
美蓓亚必需用PWM调速器,调频率来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反而搞上了塔扇,原来风量不大,是因为转速太慢,所以我都改成直流无刷电机了。
改了后,最大30W的功 ...

转速快,噪音就太大了。

网友:
真的说着了,2017年单位解散时发的澳柯玛牌的塔扇今年夏天就停摆了。真是除了占地小一点好处也没有,送风面积小偏一点就吹不着风,用摇头功能更急人。

网友C(2021-06-23):
过了一年回访
好像便宜的都少个安规电容。。
请问楼主质量咋样还在稳定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了一年回访
好像便宜的都少个安规电容。。
请问楼主质量咋样还在稳定运行吗 ...

还行就是前几天突然没反应了,但是拆机一试又正常了,无语
另外塔扇在盛夏使用风力还是小,除了占地小,真的不怎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