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多年前买的惠威M200MKII,没有蓝牙功能,只能淘汰了吗

楼主(2020-06-27):
如题,大概5年前买的惠威M200MKII,没有蓝牙功能,每次只能开电脑才能听音乐,不方便,只能淘汰买有蓝牙功能的音箱吗,还是有蓝牙模块可以添加,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
加个蓝牙模块就行了.很简单.推荐你买乐廷E500,既能当蓝牙模块,本身又是一个多功能的播放器.不到50块

网友A:
或者用外置的蓝牙音频接收器,就不用改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外置的蓝牙音频接收器,就不用改动了

对,用个外置模块带输出3.5mm的耳机孔。啥也不改。

网友B:
淘宝搜DIY蓝牙5.0音频接收器模块,5块多钱一个解君愁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500包邮解君愁

楼主:
不包邮可以,音箱太重,包邮太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DIY蓝牙5.0音频接收器模块,5块多钱一个解君愁

这种只能外接电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只能外接电源吗

可以接电池,但你的音箱有空间吗

网友:
加个蓝牙模块

网友:
有那种播放器啊,还有高保真的呢~

网友:
上JD,找:蓝牙音频接收器,完全可以满足你

网友:
还是买个带蓝牙的无损播放器得好,可以一机多用

网友:
我也想改成蓝牙的。楼主如果成功,发贴讲述下过程。谢谢

网友(2020-09-09):
楼主买惠威的话,蓝牙模块建议买好一点吧,或者是搞个带蓝牙的DAC就搞定了

网友(2021-05-04):
买个带LDAC aPTX格式的蓝牙适配器,声音要好点

网友:
很简单,淘宝上几块钱弄个蓝牙模块,秒变蓝牙音箱插卡音箱,淘宝,没有买不到,只有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