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40MM 開孔器使用小經驗

楼主(2020-06-27):
優惠購買的,才幾塊錢包郵。
用來鉆木頭還是可以的。
開了兩個孔,

鉆了第一個有點失敗。。。
最後那裡裂開了面板,
好在是在櫃子里裡面看不見

研究了一下,是因為有個彈簧推力太大。所以把彈簧拆了。

這樣鑽出來就不會搞掉裂掉一塊了。。。
取出麻煩點而已(推進的時候多搖動,裡面的肉小了容易取出)

最後的戰利品,一塊好肉和一塊裂開的帶帽子的肉:)

謝謝光臨!

网友:
可以把掉下来的那块皮粘回去,那样好看点

网友:
可能用力太大了

网友A:
楼主竟然使用的是欧标插座!

网友:
一看就是假木匠

网友:
開孔如果緊鄰面板邊角,會不會影響承重強度

网友:
新买的手机怕媳妇看见,放在衣柜里充电

网友:
办法不错。不过开孔时两面对钻就不会破相了。

网友:
一般要两面都打比较好

网友:
嗯,开木板孔确实要注意些,不然掉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竟然使用的是欧标插座!

英标,不是欧标

网友:
快要“通”时减小下压力,降低旋转速度,慢慢钻,不会破相,用刨式的开孔器,比锯齿的更好用,不用取芯

网友:
是的,两面打会好的。
第一步先钻一个定位孔;第二步把底部皮子先开孔一个合适的深度;第三步回到顶部直接打即可;这样可确保木质皮子不破相。
取出弹簧已经开孔很好了……

网友:
其实你应该快要钻透时,再在反面钻一下就好了,这样两面的孔都很圆滑的!

网友:
谢谢朋友的经验分享!

网友:
每个面各钻一半就没有掉肉的现象了。

网友:
这个不是木头开孔器,这个只适合石膏板

网友(2020-09-01):
有了经验,下次就可以做好了

网友:
用错工具了,积累的经验...

网友(2020-10-21):
掉下来的皮可以用胶水粘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