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个金士顿DTM30优盘还可以拯救数据吗?

楼主(2020-06-27):
我有一个 金士顿DTM30 USB3.0优盘 , 插在电脑上没有正常识别出来,然后就拔出来再插一下,就啥都没有了,也不知道是啥故障. 里面的数据有点重要,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弄出来? 希望群友帮忙支招, 非常感谢!

不知道上面的触点是作什么用的? 能不能通过触点来读取数据 ? 若是要刮胶的话,要从哪里下手,怎么刮才更容易 ?

U盘外观及拆机图如下:

网友A:
黑胶哦,花大价钱数据恢复吧。。。
要找设备齐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胶哦,花大价钱数据恢复吧。。。
要找设备齐全的。。。

大价钱是指多少?给个行情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价钱是指多少?给个行情参考一下

一般按容量收费,估计少说2000起步。

网友B:
有2.0口吗,插2.0试一下,我有个这个就是3.0坏了,只能插2.0,插3.0不认。后来我把3.0那5个脚掰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2.0口吗,插2.0试一下,我有个这个就是3.0坏了,只能插2.0,插3.0不认。后来我把3.0那5个脚掰掉了 ...

2.0 3.0均没有用,插入和没插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