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杂牌筋膜枪

楼主(2020-06-27):
这几天在看筋膜枪,在一家店铺里看中了评论里有拆解是大电机,金属杆,于是下手买回来感受下。筋膜枪有插电与电池两种,我买了插电的。论坛里兑换的三星电池还有很多,想改电池板的很容易,而且廉价产品控制板肯定不会好,有需要就自己再设计改掉。所以省几十买了插电版本。
使用了几天,说下感受。里面是大电机,力气很大,但是握把太粗,拿一会手就酸了。通过调压方式改变电机速度,用了一个电压表显示电压。

打开,里面带了4个头。收到马上试用了一下,动感明显

电源,卖家介绍了是26v,收到的却是12v。

最简单的调压电源

准备好工具,始拆解机器

机器比较笨重,如果是户外用还是买那种39元的电池版本,握把要细很多,拿着也舒服

握把太粗了,拿着不舒服

按摩头是直接插拔方式

4个头,这个圆头感觉还柔软一点,两个纯塑料的头,一个橡皮头

这里是电压表

拆下全部螺丝

拆下尾部,如果改电池需要从里面改

很简单的廉价电压表

拆开外壳,里面电机很大,应该是555电机
轴是金属的,没看出来是锌合金还是铝合金的

很简单的山寨货,看看要不要自己DIY个频率反馈调节控制板呢?

网友:
震动幅度多少?有的才6毫米。。。

网友:
偏心轮驱动?感受如何?有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A:
这贴,估计得歪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比我33买的梵什么玩意好多了。有没得链接?

网友B:
感觉可以改个邪恶的东西

网友:
吧圆头改成直的应该很不错

网友:
这玩意可以改造撞匙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以改个邪恶的东西

邪恶吗?食色那啥

网友:
这个轴可能气泵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以改个邪恶的东西

马刀锯比这个行程大

网友:
为什么非要是个邪恶的东西呢?

也可以是改造个欲仙欲死的东西嘛

网友:
这东西改成炮机如何

网友:
可以配合打孔木台和锯弓,底部弹簧拉住钢丝锯拉花锯,楼主的工具也拉住钢丝锯,改一个电动曲线锯。

网友:
做什么用的?震动减腰肥?

网友:
等降到海鲜电钻一样的价就掳一个改马刀锯哈哈

网友:
这个看不出山寨来

网友:
比梵歌X的插电款好点,金属连杆。握把是放电池的,体积肯定大,不然放不下3节18650呢。不同的是梵XX有个PWM 3档调速板。
塑料连杆
3档PWM调速板
调速板的插电插座和切换开关

网友:
听说可以改成简易往复锯,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贴,估计得歪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你太坏了 应该拉出去面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