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P格力柜机移机,改11米铜管

楼主(2020-06-27):
这个月嫂子开店,所有电路电器网络监控都是我帮他搞定,空调很早就打算安装了,原店里空调被上家拆走,只留下开好的空调孔,家里有台3P空调,一直没用,我跟他说把家里的移过来用正好,问过物业,空调外机必须装在指定地方,内外机管道10米多,没办法,只能按照他们的来,嫂子打电话给售后说明了下情况,空调从住宅拆机,拖运到店铺,加管道,安装,加制冷剂,费用1800左右,我自己算了下,熟人也要800,本来不想自己搞,太麻烦太累了,但是看到费用那么高,想想还是算了,自己动手,给他省点钱吧,因为移机是个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叫了我哥跟堂弟帮忙,所以中途没什么功夫拍照,尽量说重点吧,懂的自然懂,不懂的也不要自己尝试。
进入正题,柜机是格力3P,用了两年,他们搬到新房住后,空调闲置了一年,空调原铜管4米,人到齐后,开始准备拆机,拆机之前,先进行制冷剂回收,顺便测下正常工作的运行电流跟低压测运行压力,

1P功率大概720w,电流比较正常,制冷剂R22,低压运行压力0.45,也正常,拧开外机高低压阀门铜盖,内机开制冷模式,运行几分钟,空调制冷正常,用内六角扳手拧紧高压截止阀,两分钟后,拧紧低压截止阀,同时断掉空调主电源,接下来开始拆铜管,铜帽特别紧,用了两把大扳手,反向用力才拧开,拧开后及时用电工胶布将管口包起来,防止进入杂物,

铜管拆掉后把内外机连接线也拆掉,内外机分离后,就可以拆下外机,把内外机装车,拖到店铺,这个时候已经下午3点多
到店铺后,现场量下管道长度,管道从大厅穿过厨房,再穿过厕所,从厕所门上面穿出,再上顶,顶上有个窗户,再从窗户穿出到后面小区,小区地面跟窗户齐平,上家租户外机应该也是放在这里
量完尺寸,去到市里开始买配件,
高低压管道买了11米,保温管14根,包扎带4卷,排水管4米铜管330,其他不记得了,顺路买了一堆其他的东西
回到店铺已经5点多了,吃过饭,开始准备工作,原来的线只有4米,所有内外机连接线全部需要更换,中通又回了趟家里拿线材
一根2.5的电缆,一款4芯线,2.5的电缆给压缩机供电,4芯电缆两根,一根做风机四通阀,供电,另一根做温感包连接线,本来温感只用两芯就可以的,拆机是看到原机用的三芯,实际最后安装完成,确定2芯完全可以,因为外机那3p插头只接了2根

首先将铜管保温管套上,线缆比好长度
铜管一头套上螺母,打好喇叭口,拧紧,接下来做线缆头

因为用了两根一样的四芯线,所以做个记号,绑红胶带的做风机四通阀,黑胶带的做温感,所有接头上锡,套管
拍照,等会装外机连接线的时候必须对应
线缆铜管接好后,就要开始包扎了

包扎完成,开始穿管,因为要穿3个孔,中间几个过弯,所有人都过来帮忙,

把内机电缆接上空开,等会安装完外机可以让店铺的人直接开机
穿管完成后,把外机工具送到店铺后面,走旁边小区进入,
讲外机放到预定位置,比好铜管长度,割断,打喇叭口,拧紧,中间又犯了点低级错误,没套螺母就打了喇叭口,割掉重做,接好铜管,再就接线缆,对照之前拍下的照片,接好外机连接线,把真空泵连上低压阀的制冷剂加注口,打开真空泵,抽了30分钟,关掉真空泵,连上R22罐,先打开高压阀,再打开低压阀,完全打开后,通知店铺里的人打开空调,空调正常运行,卡上钳表,电流9A,压力0.35,打开R22罐阀门,加入制冷剂,低压0.4的时候,停止加注,电流9.5的样子,实际还可以再加点的,运行了30分钟,去了趟店铺,制冷效果非常好,返回外机,拆掉加氟设备,拧紧各个螺母,收拾所有工具,回到店铺,吹空调,吃西瓜,休息一会,一看时间12点,搞下收尾,准备回家

网友A:
一看就覺得樓主很專業!

另外,接線的話,一般我喜歡錯開接頭,階梯式……感覺比並排的好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覺得樓主很專業!

另外,接線的話,一般我喜歡錯開接頭,階梯式……感覺比並排的好點。 ...

是的错开接最好,实际并排接也没事,套管后我又缠了电工胶带,而且分开了

网友:
干的漂亮,材料算400,三个人搞一天这钱也不好赚

网友:
人工成本确实不便宜,有的时候都是体力活。

网友B:
移机要1800的,价格真的好。该行改行改行

网友:
服了,这个自己都行!看来想从楼主家赚点钱,太难了!除了配件,楼主是无所不能啊

网友C:
夏天一安装的话,氟应该打到0.5。室外气温大约30度。

网友D:
楼主厉害,我碰到这种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就上次换了外机扇叶和防尘罩,虽然室外机,但是还是比较安全的。
还是让专业的人来吃专业的饭,你们是有能力,有工具,就像层主说的 材料400,1400三人分 ,其实还是要的,人工成本慢慢都向国外看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移机要1800的,价格真的好。该行改行改行

去除料费(估计在800左右),三个人从下午干到半夜,实足有8小时以上,每人才300一天(当然熟练工速度还要快)。加上风险,我感觉不算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错开接最好,实际并排接也没事,套管后我又缠了电工胶带,而且分开了 ...

阶梯型的要好,非但好看、安全,还不占位置。三个在一起,那个接口处一个大疙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天一安装的话,氟应该打到0.5。室外气温大约30度。

看气温,当天晚上气温不高,不热,所以压力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我碰到这种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就上次换了外机扇叶和防尘罩,虽然室外机,但是还是比较安全 ...

嗯,如果是高空作业我肯定是不会自己动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阶梯型的要好,非但好看、安全,还不占位置。三个在一起,那个接口处一个大疙瘩。 ...

不用在意,反正线都塞在机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除料费(估计在800左右),三个人从下午干到半夜,实足有8小时以上,每人才300一天(当然熟练工速度还 ...

材料费大概400,一般搞这个都是2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我碰到这种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就上次换了外机扇叶和防尘罩,虽然室外机,但是还是比较安全 ...

柜机拆,装大概200一次,铜管加长,市场价80每米米

网友F:
专业的做法是量好内机高低压管长度 先放铜管 在装内外机,这样速度可以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业的做法是量好内机高低压管长度 先放铜管 在装内外机,这样速度可以快很多, ...

每个安装师傅都有自己的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费大概400,一般搞这个都是2个人

那便宜的,估计铜管管壁较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