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博世220v摄像头(BOSCH DinionXF D/N Camera)

楼主(2020-06-27):
一个博世的模拟摄像头DinionXF D/N Camera,220v电压输入 支持变焦 功能很不错

摄像头全金属外壳 应该是为了提高散热 毕竟内部原件有点多

摄像头标识特写 BOSCH LTC0495/51

变焦镜头 也是大品牌

摄像头变焦实体按键  隐藏款式 防止误操作 很不错

摄像头尾端接口接口很丰富 控制线压接 很方便

拆解开始 最开始拆下镜头

拆下镜头后 才能逐步分解

分解后的样子 金属外壳

外壳上的日期

拆下上盖的摄像头

从上面看  黑色的是电源部分

继续逐步拆解  先拆摄像头按键部分

一点点拆解  镜头与变焦部分  欣赏欣赏吧  我编不下去了 哈哈

拆的差不多了 能拆下底壳了 这是摄像头排线

拆下的摄像头底壳

同样有日期标识

尾部接头盖板 很光滑啊

摄像头主板与电源 这个主板相对来说算比较大的了

与电源分家后欣赏欣赏电路板

主板上插拔设计很多  很不错 点赞

距离结束不远了  拆解电源开始

竟然这样光滑

电源主板赏析

被炸胡的背板

电源主板特写 用料很不错啊

最后的拆解  摄像头镜头 工作原理没搞明白  感觉是依靠磁性工作  不懂 不点评  欣赏就好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支持一下, 捧个场  难得发帖

网友A:
謝謝分享 不好好玩 多久没精华了?

网友:
做工不赖,当初肯定贼拉贵

网友B:
这摄像头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C:
拆过一个sony和海康的,博世头一次见

网友:
这货不是工业摄像头吗?以前我们用来监视注塑模具的。

网友D:
确实很不错 葡萄牙生产 ,修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不好好玩 多久没精华了?

我是小白啊  没好货了 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摄像头是用来做什么的

监控用的  坏了就拆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一个sony和海康的,博世头一次见

索尼貌似没接触过 索尼芯片的拆过   海康跟这货比真的无法可比  也许是集成工艺更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很不错 葡萄牙生产 ,修好了没有?

没啊 就是纯拆  镜头都拆成这样了 装上也废了

网友E:
镜头是步进电机控制的
好像没有存储卡的位置,不能录制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镜头是步进电机控制的
好像没有存储卡的位置,不能录制视频吗?

录像机用的 不支持插卡

网友:
谢谢分享。。。。。拆的好详细。。。。。。

网友:
做工不错要是高清的可以玩玩

网友:
变焦镜头不错,可以试试改在运动相机上,从无限远对焦,变成手动微距对焦加变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啊 就是纯拆  镜头都拆成这样了 装上也废了

也是  虽然看起来就爆了一个电容,估计其他地方也要好好查的

网友:
这种可以调焦的 一般银行用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