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型号意义

楼主(2020-06-27):
想买个交流接触器,但突然发现型号不太懂,百度了一下,因为型号多,没真明白
如:(不知为什么今天百度的都复制不了,复制完了就是网址,一字一字打上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3b039624bcd126fff7050b97.html
这段说:
例如:CJ10Z-40/3为交流接触器,设计序号为10,重任务型,额定电流40A,主触点为3极。CJ12t-250/3为改进后的交流接触器,设计序号12,额定电流250A,3个触点。
我对设计序号、重任务型、主触点为3极等似乎关注不多,是前些日子咨询想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插座,咨询开关问题,大家说空气开关触点小,建议用交流接触器,但自己对交流接触器不太懂。咨询一下。

找人装一会干脆尽量全一些,毕竟物品并不贵,但现在人工贵,所以打算插座前边即安装漏电保护器,也安装交流接触器,以便随时断开电源。(多买个东西不贵多花几十,人工费动辄好几百,所以有点作用就一次性多装上)
1、比如CJX2-2510与CJX2-2501,是不是就应该是25A的?01、10我看着就是常开常闭问题,不甚知道,能否直接给建议,我要能随时接通随时断开,那种合适?
2、电动车一般设计用16A插头插座,但我发现时间久了也容易烧,而且感觉2.5的线发热严重,我其实都改成了20A的插头插座,4平方的铜线,感觉就只会温热,不会烫,那么就算是持续16A的话,交流接触器多大电流的合适?18A的、25A的价格差的很多,我的理解,平时插座都是16A的,实际应该达不到16A,18A的是否就行?
3、接线顺序:从别处过来的电线,顺序是是漏电保护器-交流接触器-插座,还是交流接触器-漏电保护器-插座,哪种顺序更好些?

网友A:
控制电源肯定用常开的,保护一般用常闭的,电流富裕出10%-30%,如果负载容性的还要富裕大点,毕竟开关电源电容充电没缓起火花很大,如果买多组触点的可以两路并联使用,可以增加可靠性,控制绕组接个插头,搞个wifi智能插座插上,这样手机随时随地可以控制开关定时。
交流接触器大多数必须配个自锁按钮才能当空开的作用,而且没保护,确实需要前面装个漏保。

网友:
家用什么型号都可以用,主要看看安装方式(导轨安装/还是直接底盘上安装),触头容量最好额定电流*2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源肯定用常开的,保护一般用常闭的,电流富裕出10%-30%,如果负载容性的还要富裕大点,毕竟开关电源 ...

非常感谢,说的有点复杂,自己不太懂。
最早的想法,使用大功率闸刀开关,充电时合上,充满拉下来。充满或者接近充满电流很小,断电好办,合闸的时候电流太大。
后来别人建议,用空气开关代替,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再后来本坛朋友告知,空气开关接通过程的触点不大,建议交流接触器。说交流接触器接通、切断时触点接触面积的,比较适合。这时我才知道有种叫做交流接触器的东西。

换言之,平时通过拔插插座,插得瞬间容易打火,本来是想充电时先插上插头,在合闸。那么想到交流接触器就是起到合闸的作用。
除了交流接触器还有什么的好方法?例如开始充电时15A,接触瞬间就容易打火,交流接触器是最佳选择吗?

网友B:
直接手动操作就用空开,间接操作(远程/按钮)就用接触器,空开也有大电流的,一般民用DZ47系列空开即可,最大电流可到125A,分C型(照明用)/D型(动力用)两种,建议选用D型空开,再高级一点就用塑壳断路器如正泰NM1系列。空开额定电流选择:比负载额定电流大1.2-1.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手动操作就用空开,间接操作(远程/按钮)就用接触器,空开也有大电流的,一般民用DZ47系列空开即可, ...

嗯,之前还不知道交流接触器的时候买过几个,是C20,是不是就是20A的?以前买的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手动操作就用空开,间接操作(远程/按钮)就用接触器,空开也有大电流的,一般民用DZ47系列空开即可, ...

不知何时买了3个2p的,都是C20,是不是20A的意思?还有4个1p的,2个C50、一个C32、一个C63,后边这个数就是电流吗。是的话2个C50完全可以分别接电源当开关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何时买了3个2p的,都是C20,是不是20A的意思?还有4个1p的,2个C50、一个C32、一个C63,后边这个数就 ...

是的,C型,后缀数字就是电流值

楼主:
刚才忘了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C型,后缀数字就是电流值

看起来c型的差些,但我感觉对付16A的电流,C50有3倍容量了,直接当开关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c型的差些,但我感觉对付16A的电流,C50有3倍容量了,直接当开关应该可以 ...

C型只能承受5-10倍合闸时的瞬间过载,D型可以承受10-14倍

网友C:
只控制电动车电动车充电插座只用20的断路器就行了,C型和D型的无所谓,只要断路器不假都没问题。没必要用接触器,接触器的作用是可以远程控制,合分闸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控制电动车电动车充电插座只用20的断路器就行了,C型和D型的无所谓,只要断路器不假都没问题。没必要用接 ...

我另一个帖子说过,我是希望插上插座再合闸,就是说接通瞬间电流大,不是仅仅当作断路器,是想当开关用,以前的另一个的帖子咨询,大家说这种应该用交流接触器,断路器接触面积并不大,当开关用不大行,也不适合频繁操作

网友:
交流接触器还是有功耗的,不如来个断路器,况且断路器还是有一点灭弧能力的。光伏用的那种断路器 自带两条控制线,短接合闸 可以再配个APP控制器手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