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恒运达直流无刷电机,40W,轴承异响,结果把线拆断了

楼主(2020-06-27):
恒运达直流无刷电机HDM1089040
40W功率,是小壁挂新风机上的
连续运行2.5年,最近发现有异响,并且通电启动会卡一下再转
从外侧喷WD40或涂黄油,都无法有效渗透进轴承里。

索性就拆了,不行就买新的,换其他品牌25W(待厂家上班后,仓库里确定尺寸是否OK?)

310V直流无刷电机
常见于
空调的内机,外机

恒运达好像是倒了还是啥
现在普遍是 信浓,芝浦一类

后盖拆开
还有一张塑料片,没拆进去
芯片上不知道是导热硅胶,还是硅橡胶

主板与里面有3个焊点,一只手操作比较难
就边加热加拆,没想到。。。

取出PCB时发现大事不秒了
以前没拆过这类电机,不知道它们是铜线与一根针缠一起焊的
我还以为是直接线焊上去

3根针,2根上面的细铜线断开了

打着手机筒看了会
发现断掉的线就在旁边
但没法把塑料支架连同绕的铜线取出来,不知道是环氧粘住
还是卡S了

这个位置真的很尴尬,取不出

楼主:
原轴承是  NZSB 银球轴承 608Z
淘宝价1元左右

现在就想问下我还能怎么拆出整体来补焊下漆包线。。。

网友:
好像这种电机也不贵, taobao上二手的才几十呢。

网友:
轴承拆不了就不勉强了  直接带壳泡机油里一天,拿出来转一转看顺滑了没

网友:
电流不大,试试直接用锡滴进去, 应该没问题

网友:
110V的电机国内用很尴尬啊

网友:
这款交交变频电机不错,无需像nidec方案变频风扇,中间要加降压隔离电源板。漆包线拉断了确实不好弄,只能试试强力助焊剂和刮开漆包线,给部分绕组浸润焊锡接线,缺点会导致绕组电阻值比原来小,如果电机温升过高外壳发烫,不如再找台能换上的旧电机。

网友:
放大镜+尖刀片,只要不是压在线圈最下层,都可以挑出来,如果是在最下层有齐头断整齐了的话,换新吧。

网友:
 没倒闭 换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