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个格力的四挡鸿运扇1挡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2020-06-27):
家里的这个格力鸿运扇(kyt-2501)转不动了,拆开想换个电机,我发现,4挡对应红线,3挡对应白线,2 挡对应蓝线,1挡那里的棕色线是连接到电容的一端,然后电容的另一端连接到3挡那里,搞不懂,电机并没有1挡的线,这个1挡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A:
通过电容限流,也就是说,1档=限流的3档

网友B:
转不动了,就换电机吗?给别人修的吗?

网友:
会不会把启动绕组当成1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容限流,也就是说,1档=限流的3档

哦,原来是这样。

楼主:
还想问下,电机出来的一条黄线接电容的其中一条黑线,电机出来的一条灰线接电容的另一条黑线,请问下,电机出来的黄线和灰线是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不动了,就换电机吗?给别人修的吗?

我自己修的,我把电机的线都剪断了,直接接电源线来试电机好坏,接线后只有最快的那档能转,但是转的很慢,装了风叶就带不动了。我还打开了电机上了些缝纫机油,但是没什么作用。我想应该是电机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下,电机出来的一条黄线接电容的其中一条黑线,电机出来的一条灰线接电容的另一条黑线,请问下,电机 ...

风扇启动电容,应该是这个你作用

网友C:
你这个电容有四根线吧?那应该是双电容,也就是一个壳子里封装了俩电容,一个作为启动电容,一个作为1档降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容有四根线吧?那应该是双电容,也就是一个壳子里封装了俩电容,一个作为启动电容,一个作为1档降 ...

是的,四线电容。我在想,这个风扇的1挡是通过电容降压实现的,那么如果我买一个5线3挡的那种电机,接在这个风扇上,应该也可以实现4个档位吧?例如下图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修的,我把电机的线都剪断了,直接接电源线来试电机好坏,接线后只有最快的那档能转,但是转的很慢 ...

这种现象就是线圈中有短路故障,可以重绕但是调速抽头比较麻烦,换个新电机吧。

网友:
测量直接去档位测就好了,去剪线
多数是点击后面的轴套轴承卡了,这种一般不会配滚珠轴承的,还有就是电容老化,换个电容就好了,其他的基本不考虑维修,

网友:
这种故障要先用手拨动扇叶看看是否有较大的阻力再判断是电机出问题还是电容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