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并清理公牛GN-402插线板bug

楼主(2020-06-27):
这个插线板里面的什么东西坏了,摇一摇里面咔咔响,像是塑料断掉了
为了防止产生安全隐患,还是拆开清理下

3个3线插孔 6个2线插孔

背面 最大功率2500w 10A

工字螺丝6颗,比较少见

拆开,是粗铜线连接,并非一体铜条

咔咔响的原因

发现bug了

塑料残片掉落的位置,最后这个2线插孔跟3线插孔连接处,可能是摔坏的或者大力插入的时候弄残的

其他两个连接处完好,内部看起来简单整洁

这个插线板的每个插孔都是独立的,这种设计在组装上没有那种一体式的那么方便
有可能商家考虑的是方便维修或者替换

总体来看,受损部位不影响使用,清理掉残片和bug,装好继续用

完,谢谢观看

网友:
我有个公牛插座也是这样铜线连接,10多年前买的,一直用在电脑上

网友:
公牛用的塑料不行,老化就发脆、变黄。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的就是这货。。。。

网友:
公牛不错了,老公牛外壳脆,,新公牛外壳阻燃不发脆

网友:
看来这玩意做工比我想象的要差

网友:
我第一件事就是把电阻换成1M的,串个二极管

网友:
限流电阻发热比较大,紧贴最后那个2线插孔跟3线插孔连接处,时间久了,烤酥了。建议将限流电阻悬空,不要靠在插孔处。

网友A:
我也有个这种插线板,当时就是插计算机电源线突然火花。。不太明白怎么来的,然后就彻底熄火了。。这个需要换啥呀。。

网友(2023-01-12):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这种插线板,当时就是插计算机电源线突然火花。。不太明白怎么来的,然后就彻底熄火了。。这个需要 ...

送给我吧,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2023-04-26):
没电了,拆开不知道哪出问题了,说着先安上吧,安不上了怎办。
那个看起来是插孔的那是半个,那个地方看那个盖子也没什么插的东西
最后一个金属线那就是那样吗?没接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