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 + 9UDK 魔改低格工具首发(适用ID 983AA89276D0)

楼主(2020-06-27):
本工具包含高格和低格工具
高格固件为R0830
低格固件为R1219
(皆为网上能找到的最新版)

主控板跳线:SB8短接,SB10空,R44短接,R43空

使用步骤:
1、使用高格工具直接量产(无需修改设置),量产完不出所料应该是Download ISP Fail,不用管,此时可以刷新看一下坏块
2、关闭高格工具打开低格工具(无需修改设置),认到盘后可直接开始低格量产,9UDK应该需要7000秒左右的时间

FAQ:
1、不可直接使用低格工具,量产到360s左右必掉盘
2、不支持0UDK,可以跑坏块出来,但是容量比例不对,9UDK 140坏块可以开60GB左右
     0UDK(8CE) 140坏块还是开出60GB,0UDK 800坏块则只有11GB了,明显容量不对(欢迎大佬继续修改)
3、已测试的板子:大树绿色BGA272(无TSOP),红色BGA272(带TSOP),转接板没有试过
4、低格出现Check Info Block Fail (Before Download ISP) 可能是颗粒问题,暂时没找到办法
5、测速:全盘平均写24MB/s,读96MB/s

下载解压即可使用,有问题请留言跟进: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Z51i1xXm3r2z06kfh4Oeg 提取码: ppud

网友A:
看起来不错,绑定,回头大佬发布下diy 教程,遇到困难也好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绑定,回头大佬发布下diy 教程,遇到困难也好自己试试

我觉得已经写的够具体了。
教程具体说说应该讲啥呢?

网友:
先mark一下备用。。。支持大神

网友B:
用工具尝试一下别的颗粒

网友:
支持大佬,收藏备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工具尝试一下别的颗粒

别的颗粒的支持都已经删除了,本工具只支持9U/TDK

网友:
好像获得了不知名的知识

网友C(2020-08-14):
转接贴可以开出来,就是不知道为啥只能识别2ce,9udk是4ce的

网友(2021-04-04):
低格要长达2小时。。。有点郁闷。。。。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C:
转接贴可以开出来,就是不知道为啥只能识别2ce,9udk是4ce的

有试过了吗?确定转接贴只能认2CE?我还想用8ce的3268+转接贴来搞双贴的9UDK呢。原生272的只支持单贴。

网友D(2022-02-23):
这样操作量产过一次,还能再次量产吗?
我这两颗高格分别是55和43坏块,但低格量产后,有一个直接1700多坏块,容量只有7G了

网友(2023-03-17):
引用 网友D:
这样操作量产过一次,还能再次量产吗?
我这两颗高格分别是55和43坏块,但低格量产后,有一个直接1700多坏 ...

我之前用3268高格开的盘,跑圈发现几十M坏道,还越跑越多,显然高格会忽略坏块。低格是全扫,坏块很多都会筛出来。

网友(2023-05-16):
已经研究出58XT开9UDK的方法了,大家可以愉快的上盘了[SMI] 首发SM2258XT开东芝Q300拆的TH58TEG9UDKBADE阴间BGA272 eTLC颗粒方法

网友(2025-02-23):
感谢你的这个方法,好像我做做的三星颗粒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也是高格完成,但跑圈卡死,需要低格扫描一次坏快,但用别的工具卡pretest,目前正在量卡中,看目前的情况应该是能完成,谢谢分享,

网友(2025-07-27):
引用 网友D:
这样操作量产过一次,还能再次量产吗?
我这两颗高格分别是55和43坏块,但低格量产后,有一个直接1700多坏 ...

我也试了一个,前后调整尝试了两次,均为30g上下。高格阶段抓出来坏块几十,低格出来容量就砍了一半,调整了ecc设置也没有太大帮助,不知道是哪里还需要调整。可能高格里显示的不是真实坏块,其实颗粒真的不行了?

网友E:
教程具体说说应该讲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教程具体说说应该讲啥呢

啊?这都已经简化到只需要按两次开始键就结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