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散热风扇改温控

楼主(2020-06-27):
电瓶车充电器风扇声音太大了,只要充电,即使只有几百毫安电流都是全速运转,感觉很不爽。
于是改了温控
手头没有MOS管,正好想到锂电保护板上有8205A的MOS,就用手机电池上拆下来的保护板做了一个。
不过这个MOS开启电压很低,1V左右就开始打开了,而且由于风扇电流很小,可控范围比较窄。
装好后,开机开始充电时风扇缓缓转动,当NTC的温度到40度多点的时候,风扇开始加快,随着温度升高,越来越快。爽!

其实实物上面只用了8205A的MOS管。
有的焊在不同的地方是因为正好MOS的管脚是和那里连在一起的,焊在那里方便点
上一下锂电保护板的原理图,我把DW01给拆了,怕影响MOS管。8205A里面有两个MOS,只用其中一个就可以。

楼主:
图片怎么都没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设计。

网友:
学习了!什么效果》有视频吗?

网友A:
2图R1是啥?为啥打X???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图R1是啥?为啥打X???

打叉是原来写的阻值不合适

网友A:
那到底是什么元件。电阻怎么有3个脚。画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到底是什么元件。电阻怎么有3个脚。画清楚啊。

这是网上看到的图片,原来就这样画的。
实际上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当然你用可调的也行,用来调整温度。
我的是330欧,是因为8205A的MOS打开的电压低,所以阻值小,你要是用其他MOS,可能电阻就要调整。

网友:
记号下,学习了

网友B(2023-02-10):
    请问只串联个热敏电阻不行吗?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只串联个热敏电阻不行吗?会怎么样?

热敏电阻阻值太大了吧。
串个温度开关也行

网友:
mos会发热么?

网友C:
更正一下引脚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正一下引脚分布:

很细心,感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