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P4056+SX1308模块电路

楼主(2020-06-27):
4056+SX1308模块,未测试。那位大神如果发现问题,欢迎指正

SX1308的升压板,听坛友说这个芯片效率高点,所以画一个分享出来
为什么选择4056做充电模块?因为某宝上1元多一个买回来搬板很香,电阻电容我画成0603的
这模块刚画好拿去打板了。等测试好没问题再分享打板文件出来。如有问题欢迎指正

先分享个立创地址出来
https://oshwhub.com/shahuo/sx1308

网友:
先收藏,等后续

网友A:
DW01的2脚接1K电阻到地吧

网友B:
不知道待机电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待机电流如何

打板回来回来我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01的2脚接1K电阻到地吧

谢谢提醒,已补回去

网友C:
自己手动焊,各贴片的焊盘,长度放长一点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手动焊,各贴片的焊盘,长度放长一点点点。。。。。。

这个还真没留意哈,我主要是为了标注元件

楼主:
更新下。修改了元件布局

网友:
8205的1脚和8脚要接一起,不然是不通的
----------------------------------------------------
查了一下手册,D1,D2内部是想通的,外部不连也可以

网友D:
总感觉这设计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一个一个说。
不知道你用多大的电池,反正pos机之类的小电池肯定不适合1A大电流充电,你原理图上tp4056的充电电阻是1.2k,换算充电电流就是1A。
当然你可以换大电阻减小充电电流,但是用4056已经没有意义,用4054之类的不香么?还更便宜。至于搬板更没必要,费时费力,直接买新元件更省力,而且你用得上的就是充电ic和usb口。
如果用大容量电池可以用4056充电。

然后是8025+DW01组合,基本就是废品,关断保护电压太低,最后锂电怀孕,这破玩意几乎没啥作用。

最后说SX1308。这玩意升压效率是比34063高,但是你这么用,静态电流会是主要功耗,最后折算起来可能还不如用34063.

pcb上面的插件电解电容也没什么意义。全贴片的板放一颗插件电解,焊上整块板子厚度增加,不焊就更没意义。而且这里根本就不需要大电解电容。

建议你多学习下电路知识。这样东拼西凑左一版右一版弄出来意义其实并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这设计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一个一个说。
不知道你用多大的电池,反正pos机之类的小电池肯定不适合1A ...

选8205+DW01 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容易找到.
虽然DW01 关断太低(低得有些过分了),充电截止太高,但也总比没有的好,

SX1308 有一堆的马甲名称,到后来也不知哪个是正统了.
选用的原因应该是便宜吧,
PDF说轻载会转为PFM模式,Id 可低至200uA .
但是这个1308 在我看来有BUG, 在某些场合很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这设计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一个一个说。
不知道你用多大的电池,反正pos机之类的小电池肯定不适合1A ...

谢谢你的指点,因为设计这个pcb我主要还是学习跟玩的,没想过太复杂的东西,34063的我也画出来了,为什么要用4056+8025,主要还是因为这芯片便宜容易找吧,新买元件跟搬板,我认为搬板更实惠一点,因为这模块烂大街了,人家厂家批量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比你自己新买的元件贵,pcb上面的电解电容是预留的,确实意义不大,但有总比没有好吧,反正空间也差不多,
做这pcb主要是方便大家吧,我有好几种芯片的pcb,到时候合在一起,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F:
DW01可以换fs312f,论坛qrut就这样干的,保护电压提高到2.9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选8205+DW01 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容易找到.
虽然DW01 关断太低(低得有些过分了),充电截止太高,但也总比没有 ...

你说8205+DW01 有比没有好,你倒是说说哪里好了?
充电有4056控制电压,不是那种二极管降压直充,根本不需要你保护高压。
低压你又保护不了,还加速放电,到底有什么用?

生活本就在欺骗你,你还要自欺其人一把?意义何在。

SX1308跟马甲什么的没关,总之静态不低,200uA就是0.2mA,你自己弄块电池放那试试就知道了。这设计会加速电池怀孕的。

另外,我感觉选用的原因不是便宜,而是看别人用了就跟着用了。
这里有更省电接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4373

另外回13楼。模块再烂大街,买到手也是一块钱左右。
自己去买芯片,tp4054大概3毛,usb口大概2毛,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另外,预留的意义是,在某些情况你用得上。而你这个现在是各种情况都用不上。完全没必要。电解电容漏电流也大,不建议用在低功耗场合。
这种设计bug的pcb,你做一百种拼一板出来又有什么用呢?用又不实用,丢了又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DW01可以换fs312f,论坛qrut就这样干的,保护电压提高到2.9V

查了下fs312f封装脚定义完全一样,完美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8205+DW01 有比没有好,你倒是说说哪里好了?
充电有4056控制电压,不是那种二极管降压直充,根本不 ...

我只是业余爱好,确实很多东西也不懂,只是做出来玩的。所以才发出来,给大家指正一下我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8205+DW01 有比没有好,你倒是说说哪里好了?
充电有4056控制电压,不是那种二极管降压直充,根本不 ...

关于搬板这个问题吧,tp4056+usb口,还有其他电容电阻确实不值钱,但是你单独去淘宝上买,一买就要100个吧,这样算起来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搬板这个问题吧,tp4056+usb口,还有其他电容电阻确实不值钱,但是你单独去淘宝上买,一买就要100个 ...

不必纠结,因地制宜,做一俩块的话,怎么合适怎么来,没有一定之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8205+DW01 有比没有好,你倒是说说哪里好了?
充电有4056控制电压,不是那种二极管降压直充,根本不 ...

DW01 在你眼里那么烂,那为什么畅销十几年?
感情是那一堆的工程十多年来都只是互相模仿呀,...

200uA = 0.2mA 也不止是你才会换算,

你也不瞅瞅34063 静态电流多少,更不用说 1308 带来的效率提升.

作为新人,画PCB 发网上是来分享喜悦的,而不是来找喷的.
或许某一天,你认识的新手,在技术上远远超过你,
不要不相信,亲身经历,当初有好初学的朋友找我问问题,过了若干年时候,突然联系我.发现他们已经成了神般的存在..

----------------------
另外,请不要再回复我,
先谢谢你了.
沉默几句,大家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