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媳妇的电动车充电器,绿灯常亮充不了电,拆开记大神看看有修不?

楼主(2020-06-27):
输入输出端的线都用万用表测了没有断

网友:
先测输出线有没有断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输出有没有电压,还有输出插头线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输出线问题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对先检查输出线这充电器做工还可以

网友:
搞不好是输出线焊点松了。看一下是不是。

网友:
首先我不是大神啊,抛砖引玉说两句:没有肉眼可见的元件烧毁,不拿万用表就能看出毛病的话那大神可以去算命了

网友:
很多的输出线都不是纯铜,很容易断。

网友:
不一定是充电器问题、看看充电桩连接是否完好!测下总电压、最好测下每个电压是否一致

话说前段时间的炮灰表这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

网友:
除了220V断线可以抢救一下,其他还是让那个牺牲了吧。

网友:
如果不是输出线的问题,必然是那个BT151。短接BT151的AK就可以了

网友:
就这两张图  怎么判断啊 。也只能和楼上一样找算命先生啦

网友:
品字头断线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3842+494方案多,网上图纸也很多

网友:
不会修的就线量量、保险电阻量量、看看电容鼓包没,都没问题估计自己也不会弄了,一个字:扔

网友:
真看不出来,怀了几个了,看不出问题就买新的了

网友:
西普尔新版本  查输出线吧 或者用另一个充电器插车上试试管用了就是线的事大    不管用就是车子上的保险烧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上面都说了,有绿灯,大体上来说是好的,多数情况是输出线的问题,很容易折断,还有就是问问你这个充电器是放家里用呢,还是放在电动车篮上,整天颠簸的,不排除颠虚焊了

网友:
会不是电瓶电压太低,导致输出的那个可控硅无法导通。前几天有个爱玛的充电器,做工很好,我也以为坏了,搞了好久,最后才发现,一个疫情,每个12v的电瓶电压降到5v。后来看各种视频学习,偶然看到,输出端有个可控硅,短接后就强制输出,不过电瓶电压太低,压差大,电流大,容易烧坏,这也许是厂家设计的原因。用傻冲把12v单个电瓶的电先冲起来(电压升上来就好),最后再串起来用充电器充。

网友:
做工可以值得修,检查输出,多数是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