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维修更换用了十年的火花塞

楼主(2020-06-27):
自己动手维修更换用了十年的火花塞

网友A:
你怎么判断四个火花塞是坏了呢?就是看着脏了一点,用酒精或者清洗剂洗一下就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判断四个火花塞是坏了呢?就是看着脏了一点,用酒精或者清洗剂洗一下就干净了。 ...

电极变短了,发动机没劲断火.

网友B:
间隙大了好多啊,该换了,不过可以把间隙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隙大了好多啊,该换了,不过可以把间隙调小

没有标尺不好弄.直接换个新的.现在发动机有劲了

网友:
貌似面包车。

网友:
jiangling 江岭的发动机?

网友:
找个卡片4个调一样间隙就成,装上和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极变短了,发动机没劲断火.

不会,长点也能用的!这东西时间长了怕突然坏

网友:
长安之星面包车的1.0江陵发动机,这种1.0的机器最怕高温,长期4000转以上跑,很容易高温烧机器。我们这里有几台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包挂五菱的面包车,这种机器一定要用防冻液,别用水,水箱一睹就完了。

网友:
10年 跑了多少万公里?

网友:
早就要换了,费油

网友C:
这就是普通火花塞啊,看火花塞这10年跑的里程应该不多,5万以内?

网友:
火花塞又不贵  两万三万就换了吧   不然一年下来费的油能买几筐火花塞了   像我开的大宝驴  4S店一套才70多  一年换一套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普通火花塞啊,看火花塞这10年跑的里程应该不多,5万以内?

十万公里

网友D:
清理一下,调调间隙还可以接着用。

网友:
这么耐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理一下,调调间隙还可以接着用。

十来块钱一只还调个毛

楼主:
是的用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