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芯片型号,丝印LDBRH

楼主(2020-06-27):
一个tp的wifi放大器,板子电源是5v的,不小心接了12v,现在是一个5脚贴片ic短路了,丝印LDBRH,百度查不到资料,有没有那位大神知道这个芯片参数或代换型号?

网友:
一般都是12v转3.3v,随便找几个常用的,对一下引脚定义,碰一下外围电路参数,能对上直接替就行。

网友A:
5v转3.3v,上面敲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转3.3v,上面敲错了。

谢谢回复,我找一个试试看。

网友:
9成可能是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B:
还有百度找不到的时候,去淘宝找,多半有惊喜

网友C:
直接拿个3.3V模块接在DC-DC的输出电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百度找不到的时候,去淘宝找,多半有惊喜

百度+淘宝,准备用pl5902代,已经下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拿个3.3V模块接在DC-DC的输出电感上。

强迫症作怪,还是希望能恢复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