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60欧1500W的电阻

楼主(2020-06-27):
坛里老司机说是变频器的刹车电阻,见21楼解释
地砖是60的
不知道什么材质,不是瓷的

网友:
原材料泥巴

网友:
电炉丝吗??参考2000w的电炉丝

网友A:
我还以为是刹车电阻呢哈哈

网友B:
刹车电阻,应该是电炉丝。

网友:
珐琅电阻,有卖的,现在用金属壳加散热片的多一些吧,这个有可能温度超过周围有东西有点小危险。。。但稳定性更好,因为发热丝粗。。。

网友:
女主播看到心都酥了。。。

网友:
大功率线绕电阻,和电炉子有一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刹车电阻呢哈哈

不就是刹车电阻吗

网友:
刹车电阻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车电阻,应该是电炉丝。

确定是刹车用吗?

网友:
应该是制动电阻吧!

网友:
是的,这是个陶瓷电阻。里面的材质应该是陶。

网友:
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配的电阻一般都是制动电阻把。。

网友:
这么大小奥

网友:
竖起来,通220v,妥妥的一个电暖器

网友:
变频器刹车电阻器,可以做个多段位电阻负载

网友:
跟电陶炉上面的电热丝造型相近,功率比较大。

网友:
见过电业局下去查偷电拿个这玩意儿,用钳表测电流!

网友:
这是变频器用的刹车电阻,能让电动机在0.1秒内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