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一个奇怪的笔记本适配器插头

楼主(2020-06-27):
除了正负极,还有中间一个东西,我用红圆圈画出来了。拆完重新连线以后,电池出现闪烁的红叉,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看到好像是一个电阻。好像叫什么充电识别电阻?
我以前用联想两芯电源加一个20K电阻,再接在惠普三芯电源线上,插惠普笔记本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好像是一个电阻。好像叫什么充电识别电阻?
我以前用联想两芯电源加一个20K电阻,再接在惠普三芯电源线 ...

现在断开了,是不是坏了

网友:
联想的,可以识别不同功率的。。。

网友:
测一下看看电阻是不是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