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一款4.2v电源能代替手机电池使用。

楼主(2020-06-27):
现在将手机电池电芯拆掉了,直接焊线到保护板上插5V充电器不开机,接上个18650就能开机,现在不想要电池,想直接接电源开机当云手机使用。

网友:
自己改改,大多数低压端找到tl431改改采样电阻就成了。改到4.0  4.1就差不多了。

网友A:
电源功率要搞大,开机电流很大的,估计小电源过流保护了

网友B:
用一个很小的电池装上,然后插充电器不就好了

网友:
乐视的手机

网友:
加个电容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要搞大,开机电流很大的,估计小电源过流保护了

我用的是5v2a充电器接充电保护板下面,不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很小的电池装上,然后插充电器不就好了

用个16V耐压的电容接上,容量选大一点,加上电池保护板,再外接充电器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个16V耐压的电容接上,容量选大一点,加上电池保护板,再外接充电器不就行了 ...

还得选容量大点的才行吧,楼主试试?试完了报告一下情况啊。

网友:
串个4个5408,量量应该差不多4.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得选容量大点的才行吧,楼主试试?试完了报告一下情况啊。

淘宝看到4.2v降压稳压模块,不知道能否有效。

网友E:
索尼4.2v电流有1.5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索尼4.2v电流有1.5a

说的是充电器吗?不知道能否点亮手机,搜索了相关资料,好像是手机都有电池电测芯片,不是电池的话都会不开机,修理店都有专用的开机线,昨天买了个USB扣的降压电源试下能不能用,一会能到。

网友:
淘宝有4.2V电源,买几个备用。淘宝店铺往往与快递有各种协议,快递费便宜,个人用户就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看到4.2v降压稳压模块,不知道能否有效。

开始没看明白,是想用电源代替电池,恐怕不行。也可以试试,但别用4.2V的电源,用3.8V左右的试试或许行。1.5A不大行吧?换个大功率的试试

网友G:
手机确实都有电池管理芯片,不接电池一般开不了机。
两种思路:1、绕过电池管理,直接供电;2、找个电源模拟电池供电,骗过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机确实都有电池管理芯片,不接电池一般开不了机。
两种思路:1、绕过电池管理,直接供电;2、找个电源模 ...

这个简单,用原电池保护板,4.2V电源接原电池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开始没看明白,是想用电源代替电池,恐怕不行。也可以试试,但别用4.2V的电源,用3.8V左右的试试或许行。 ...

现在手机锂电池充满多有4.3伏了。所以电压没问题,4.2v电源都是成品,单纯找个3.8伏的电源,去哪里找,电流估计需要1A才能开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手机锂电池充满多有4.3伏了。所以电压没问题,4.2v电源都是成品,单纯找个3.8伏的电源,去哪里找,电 ...

我手头不少4.2V的,包括三星的、索尼的,就是你说的4.2V的,但我看起来觉得模拟电池有点悬。至于什么样的行真不知道,我也只是说尝试一下。

如果我建议的话,就是放上一个电池、外接充电电源,可以一直接通充电电源,电池就不用太纠结,普通的就行。上图时我正用着的,买了很多个,店家可能快递费比较便宜,个人的话运费占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头不少4.2V的,包括三星的、索尼的,就是你说的4.2V的,但我看起来觉得模拟电池有点悬。至于什么样的 ...

有电池不适合长期开机,我做云手机使用,不只是待机,正常使用中温度挺高的,长期无人的情况下电池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