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撸了半个运动相机,不知道算不算拆机,因为不用拆

楼主(2020-06-27):
在网上发现有人出售半个运动相机,只要十几块钱,没有电池、屏幕,号称支持4K

RTL8189FTV+SPCA635芯片,应该效果还不错。没有电池,但是和山狗的通用,没有屏幕这个排线和我之前翻车的720p冒充4k的机器屏幕恰好一样
这是我之前翻车的运动相机

这是这次到手的半个相机,电路板明显比那个假机器饱满,重量也大很多

里面有两个金属零件,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按钮板上显示这个机器是2015年的产品

但是,问题来了,屏幕安装上开机,能亮但是只显示白色屏幕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人也撸了这半个相机,指点一下应该配什么屏幕比较合适

好在这个相机有wifi功能,开机后按下键即可开启wifi。但是很多功能无法设定和使用

最后上一张实拍视频的截图,灯光比较暗,但是这机器的效果还是比那个冒牌货好很多了

白屏的问题要是能解决,我就用这个机芯替换掉那个冒牌货了

网友:
H9运动相机SPCA6350A加外置运存芯片,可惜的是60fps视频文件是两个帧一样的,感光片最大只有30fps刷新率,联咏的好些白天感光片刷新率60fps。

网友:
上逻辑仪也许能分析出是用的什么屏

网友:
撸了一个联想的运动相机Mv60还在吃灰中,安霸芯片的。

网友:
我猜白屏是因为驱动不同,

网友:
用手机淘宝看评价里的评价二级界面,里面有人有交流是用什么屏幕,这款不支持4k,只支持到1080,支持4k款已经强光了,那时有带屏幕的半成品。这家的老板不错,偶尔发错货或者没说不包好坏的收到是坏的话是直接给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