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个48V33.6A锂电池

楼主(2020-06-27):
上次组装了一个19.2a的锂电池,使用效果还行,这次给朋友装一个。反正放的下,干脆大一点。充电器直接买了5安的。

网友:
这种场合线材的功率量要求不低,焊点也得跟得上,楼主干得不错

网友A:
工艺不错,有保持架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B:
错误的点焊方式浪费了开孔的镍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的点焊方式浪费了开孔的镍带了!

刚买了点焊机,没什么经验,请教一下开孔镍带怎么用好呢?第一块电池还是锡焊的,开孔的容易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不错,有保持架相对安全一些。。。

电池支架还是必须的,安全牢固,也美观一些,还方便焊接。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误的点焊方式浪费了开孔的镍带了!

图2可以看出,图三明显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买了点焊机,没什么经验,请教一下开孔镍带怎么用好呢?第一块电池还是锡焊的,开孔的容易上锡。 ...

开孔镍带的目的是要让两个焊针之间的电阻变大,这样就会产生更多的热熔接得更牢固,所以焊针要跨在条形孔的两边点焊,而不是两支焊针在条形孔的同一侧焊,要不然就失去开孔的意义了。

网友C:
这个就是14串7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孔镍带的目的是要让两个焊针之间的电阻变大,这样就会产生更多的热熔接得更牢固,所以焊针要跨在条形孔 ...

多谢,初学对点焊理解的还不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14串7并???

对,14串7并,33.6A

网友:
21700的电池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