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城M66显示器LCD改LED求助,电源高压一体板

楼主(2020-06-27):
前段时间得到一个旧显示器长城M66,本来想着终于可以一台电脑两个显示器扩展使用了。谁知手里的显卡不给力,用了两三天就坏掉了。更为糟糕的是最近发现两个显示器都有问题,一个有波浪纹,另外一个使用过程中老无故灭掉,现在直接就是点亮后三秒钟直接灭屏。
今天在逛了半天的论坛,找解决方,初步判定,灭屏的换个LED的灯带就可以了。果然动手拆开,装备买备件更换。无外乎就是恒流板+LED灯条替换高压板+LCD。
那么问题来了,拆开一看居然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不知道恒流板接哪里?如何切断高压。求助坛里老手了。

这个绿色的C808是25V1000μF电容,是不是切断边上的跳线 J509(蓝色标注)就可以了?
恒流板开关和亮度调节应当是接排线上就可以了。可是12V电源从哪里接呢?

网友A:
吧背面那俩黑色的mos管拆了就行了 或者吧去MOS的二极管/跳线拆了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背面那俩黑色的mos管拆了就行了 或者吧去MOS的二极管/跳线拆了也行

您看一下第二张图。
这个绿色的C808是25V1000μF电容,是不是切断边上的跳线 J509(蓝色标注)就可以了?
另外重点是12V电源接在哪里呢?

楼主:
没有人回签,最终从某宝上买了长城M66和三星943NW的套板各一,换上长城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后就能点亮了,而另一个三星943NM在出现水波纹后更换了驱动板后问题也解决了。
但是,换完之后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屏幕闪烁情况,然后就把整套板都换了,问题完美解决了,幸亏我买的时间都是买了整套板了。
当时我是买了长城M66和三星943NW的套板各一,还买了一套改LED的控制板和灯带了,而卖家又把LED控制板发错了发成不可调亮度的了,所以找了卖家,他把改LED的一套给我直接退款了,算是完美解决问题了。

网友:
无语…你都说了,有个25v电容,这个电容应该就是高压电路,的12v滤波电容了。万用表量呗。混论坛的,谁手里没有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