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雷克沙s75 256gb无法读取

楼主(2020-06-27):
芯片精灵和慧荣量产工具能认,win10能认不能读,win7直接不能认,diskgenius也认不出,现在主要想保留里面的数据,这种情况大伙能给个什么建议?

网友:
找外面正规专业设备全的数据恢复。。。

网友:
换台电脑,换个接口?实在不行就得花钱数据恢复了,那些数据恢复软件就算你有,也未必能用好

网友:
看了检测图,你这是U盘的固件损坏丢失,个人是无法再进行数据恢复的,注意,要想恢复数据请勿量产,否则你就是有再多的钱,数据也无法恢复了,保持现有状态,找数据恢复公司进行数量恢复(他们有专业的软硬件配套)是可以恢复大部分数据的(一般在90%以上的数据)

网友:
拆开看看什么颗粒!

网友:
s75不是tlc吗,也有mlc的?

网友:
华硕慧荣固件是存放在F里的,不晓得吧颗粒换到同款其他好优盘上能不能识别,不能的话就只有找德高望重的大佬恢复了

网友A:
在Win10下DG也认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in10下DG也认不出?

认不出,进PE也一样

楼主:
大伙的意见都收下了,我没辙了,也只能找专业的大佬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