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各位高手,华为R4850S电源,开机电压变高后保护无输出

楼主(2020-06-27):
拿回来时一开始试是好的,后来突然好像听到继电器的声音后就开始电压下降了。下面每次通电都是先听到继电器声音,接万用表看都会电压上升到70V左右然后再听到继电器声音红灯就亮了,然后电压开始下降。这个机器电压范围应该是48~58.5V,是不是超出电压就保护,但为什么会超出呢,搞不懂。买了蓝牙调节没用。小白在此请教

网友:
输出达70v。是稳压出问题了。这涉及基准,电压取样,放大,控制。

网友:
过压保护了,可能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啊,当时也没接负载就突然这样了,很无奈啊,看来要好好研究下,仔细检查下,希望能出奇迹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接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接负载呢?

不知道啊,照理这种电源当充电器的说明书都是先通电源调压再接负载的,我来试试先接个什么负载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