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闲鱼入手一套bosch go 2,自己配上钻头和批头,还挺合适的

楼主(2020-06-27):
        以前用过按压式电批,比较喜欢,这次BOSCH GO 2出来后,在闲鱼上收了一套,配上以前买的BOSCH小旋风批头和木工钻头,放车上备用,一般使用够了。
        好久没玩电动工具了,以前也把需要的配齐了,从好握速cl2000,牧田TD021,到牧田14.4v的电钻、电锤和多功能电批,本不想折腾了,这次看到这个BOSCH了GO 2又忍不住入手了。

楼主:
钻头和批头放里面很合适啊,准备再放点自攻螺丝和小螺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钻头和批头放里面很合适啊,准备再放点自攻螺丝和小螺丝

这动力毛线都钻不了,太小了。。。你要是给家具打个预埋件,都很费劲,但是作为螺丝刀弄弄数码设备够用了,你放汽车里,我表示担心轮子是否会飞出去。。

网友B:
请问下 木工钻头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动力毛线都钻不了,太小了。。。你要是给家具打个预埋件,都很费劲,但是作为螺丝刀弄弄数码设备够用了 ...

预埋件是啥东西?不认识的东西估计我也没那需求吧。
以前用6225也是这样用的,经常是拧个螺丝,木板上钻个孔拧自攻螺丝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木工钻头哪里买的?

京东啊
有活动时或者凑单时买的,用了好几年了吧,还不错。

网友C:
这东西放车里做什么用?放个电动扳手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放车里做什么用?放个电动扳手还差不多

放车里一定要拧轮胎螺丝吗?

网友D:
这个小旋风的收纳方式值得借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预埋件是啥东西?不认识的东西估计我也没那需求吧。
以前用6225也是这样用的,经常是拧个螺丝,木板上钻 ...

很常用,而且很实用的东西!就算你做个桌子,都用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淘汰你日常用的自攻螺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车里一定要拧轮胎螺丝吗?

我们都以为,你放车里,要修车,所以表示这东西动力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旋风的收纳方式值得借鉴。

高度、尺寸都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常用,而且很实用的东西!就算你做个桌子,都用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淘汰你日常用的自攻螺丝 ...

不会木工啊,做得家具这个是装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木工啊,做得家具这个是装好的

这要啥木工。。

自己钻个合适得孔,把这个打进去,你就可以上脚轮螺丝,或者桌腿了,这样可以反复拆卸,方便,自攻那种太鸡肋了,低成本的象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啥木工。。

自己钻个合适得孔,把这个打进去,你就可以上脚轮螺丝,或者桌腿了,这样可以反复拆卸, ...

受教了,下次试试
一般用多大的?

网友(2020-09-11):
受教了,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