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翼L109PRO四轴无人机首拆

楼主(2020-06-27):
啥时候搬的家?

机器购于TMALL,千元级,闲鱼和批发网上双电版不到800.不过猫倒是送了个几十元的训练机。先说一点,此机不推荐入手,边拆边说。

云台上面这个小黑盒不得不加装了散热片,在这个3X4X0.8CM的空间里集成了图传,摄像,云台陀螺仪的电路板,其中图传和摄像均是散热大户,热到陀螺仪经常罢工。反馈给厂家,技术表示散热不大没必要设计散热措施。照了张地面待机状态融化固定摄像头排线热融胶的照片给他,至今没回话。先从云台这里开始吧。

上盖,边缘挫开一条缝,用一张铝箔胶内外相连,多少也导出些热量。

这货就是云台的陀螺仪,云台舵机信号和供电共八根线全部人工焊点。看到这,心中有只羊驼眨了下眼。更二的是有张黑纸与下方的图传电路板相隔,还以为是石墨散热贴,结果厂家技术说那是铜箔,屏蔽干扰的。有点服。

不得不说,在看到这个图传电路板之前,没见过如此密集元件的任何电路板,这玩意其实就是个无线路由,两根铜管天线的WIFI而已。待机时,芯片烫手。铜片用硅胶固定在芯片上,伸到盒外再粘散热片,下方摄像头的图像处理芯片也这么处理。上面的黑色排线就是摄像头的,本身也有排线座,不知用热融胶是什么理念,怕震动?在盒外分别有固定环固定图传的两根天线,建议把盒子和机身中间那个天线扯出来。图传距离会有点惊喜。

别误会,那方铁片不是任何芯片的屏蔽罩,是SD卡槽。

所有散热措施约10克左右。改装后视觉效果如上。还算对称美观。呵。。。当然,效果非常不错,云台再没罢过工。对了,为啥这么纠结云台是否罢工,因为云台罢工后,图传回来的图像就像喝多了。

刚刚分离出一个缝时,稍有安慰,满满当当。打开后晕了,机臂旋翼电机线那黄不拉叽的固定胶居然有拉丝的,而且手法可用恶心来形容。电机线全是硅胶线。熟悉的黑纸又出现了,分别在GPS下和机尾那个红色板上。

打开上盖,中间蓝色是LED,已优化摘下。倒是GPS有屏蔽罩很让人意外,因为见过没有屏蔽的GPS模块。那个红板子好像也是个天线类的东东,至于负责什么就不清楚了。细看上方角落还有个铜管天线,这应该是飞控接收天线。

点白点的是飞控芯片,ARM的。中间焊点是电池仓触点。前方的排线座分别给下方光流摄像头和机头云台供电和数据传输。

主板背面,挺干净。

光流摄像头信号传输。

旋翼臂内另有陀螺仪。

带液晶显示飞行状态的遥控器,看到左下角应该有排线座了没,对,有的,一不小心连座全下来了,下面插针也松了,又焊的。

摇杆总的来说手感不错。质量也可以。

遥控器电池。

遥控器电路板背面。黑线也是铜管天线,至于壳外的天线,据说就是装饰。

电池外壳标明11.4V,里面电芯标11.3.不严谨。

那个电路板不像是保护板,倒是集成了开关机及电量显示。

个人接触的第一台无人机,该用心用料的地方没下工,该省的地方倒挺厚道。图传距离最大飞出过600米,遥控距离没试过,图都没了,机器也看不到,拉距没意义。之所以不 推荐,云台上方功能集成过多,设计不成熟,严重过热。主板怎么看怎么像是公版的东东,二轴云台和图传部分粗糙堆料,同类同价位无人机可试试口碑较好的F11或兽。

网友A:
控制方向那个无件叫什么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方向那个无件叫什么名?

叫做摇杆电位器。

网友B:
从云台磨损程度楼主还得练练。

网友C:
看着做工马马虎虎,几百的机子可以了。

网友D:
虽然是两轴稳定器,但是比附近市场里有刷电机加减速齿轮要强,无刷电机直驱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云台磨损程度楼主还得练练。

云台所有磕碰,都是低电情况下如果不召回就会导致飞行和降落极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是两轴稳定器,但是比附近市场里有刷电机加减速齿轮要强,无刷电机直驱配置。 ...

所以咯,云台那部分处理的再走点心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做工马马虎虎,几百的机子可以了。

以后再买什么东西可以先去阿里巴巴,今天炸鸡了,天猫售后一个机臂120,一个电池要200,结果在阿里巴巴找厂家,一共花了不到150。难道天猫商家在向4s发展?